[音响] 可能是国内首拆扒个JBL playlist 谷歌智能蓝牙音箱顺便求助

楼主(2022-05-19):
拆解个JBL Playlist,又叫音乐工坊,属于股沟智能音箱,国行的有跟腾讯小薇合作。还有一个孪生兄弟link view,带屏幕的。都带蓝牙和wifi,外观比较接近,大小和功率有点区别,工坊的要大些,单元也是,都是220v电压直插的,内置变压器。
一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又抱着侥幸的心理和尝尝鲜的心态从破烂鱼买回来的。
可能废话比较多,嫌烦的坛友直接看图吧。网上没找到拆解图和维修案例,可能属于首拆发出来的了,应该没啥通病吧?组织可能有点混乱,好久没发了,手机编辑渣渣。
下面开拆。
先撬网罩。贝壳造型比平面的难度要大很多,要注意力度、保护和技巧,不然边缘狗啃难看,卡子也掉一地。均匀一圈圈往外撬,直到退出为止,卡子一共10颗。
揭下来的网罩边缘也贴了珍珠棉,防止共振,只有在喇叭对应的位置开了透音孔,金属铭牌一如既往的由两根脚卡住。
说实话看到两个喇叭单元这么小是有点失望的,好像是2.5还是2.75寸。四周均匀排布着十颗螺丝,竟然完全错开了胶塞的位置,正常人都是埋胶塞下面的。拧掉螺丝。
翻个身,底部从左到右分别是型号信息贴纸,220v 8字线电源插口,3.5aux音频接口和重启键。把底部的橙色那一圈减震脚垫扯掉,又是颗螺丝。卸掉后以正常摆放的体位将音箱往下轻轻磕一下,底座部分就会松脱,轻轻拉出,就能看见里面的电源板,主板和单元。从主板端小心拔掉音频和重置键的共用排线,断开电源线的卡扣,底座就能拿走了。
从里面往外向面板方向顶,最好平衡均匀的操作下,前壳就能脱出。后壳就剩个铝合金振膜和两块白海绵。
前壳集成了按键板,扬声器,主板和电源板,周围也有一圈密闭泡棉。喇叭4Ω25W,看样子应该是铷磁?吊大的科普下吧。
左右两边各一根天线连接到wifi蓝牙小板上。
主板上比较显眼的就4颗白色固态电容,4个桶子一样100号的滤波电龙?3118功放芯片,150的大电感和8脚的54335a 德仪的电源控制芯片。那4颗黄色长方体不知道是啥,大佬科普吧。
分别拔掉天线,喇叭线,wifi指示灯排线,右上角的白色电源线以及上中位置的按键排线,卸下6颗螺丝主板即可拿下。
主板下面就是220转19v的电源模块,看起来挺简单的样子,一颗硕大的绿色电容尤其吓人,生怕把它短路了。以前拆过旧单反,不小心用万用表笔搞过一次,电容引脚被吃掉了三分之一,相机就一直报错了,阴影啊。
试过通电,没任何反应,按开机键也是。先是万用表测了8字头口到主板排线的通断,没事。接电量了下,有19v到主板上。这个时候心里一个劲的回响着“凉凉三生三世……” 一般不是电源问题的话就没我什么事的,啥都不懂真尴尬……
然后测了按键排线和按键,都好的,但开关两侧没有3.3v电压,心更冷了。然后目光瞄向了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度娘了下有稳压降压和升压的作用,图纸看图。心想该不会是降压给按键的吧?一测,入有19v,出只有1.6v,达不到启动需求3.3v。脑子有限,表又不支持测电容的,实在没辙了,啥都不懂,求教大佬打救下,指点迷津。可千万别是主控挂或者程序出问题,我都应付不了……

网友A:
然后呢?哪里故障?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啊。

网友:
这外形不好看

网友:
双喇叭,还是立体声的

网友B:
楼主这文字图片都没配上,话说那个电容有防爆纹,估摸着不是固态,还有楼主边故障都没说

网友:
25W的喇叭,两个50W,这功率不小啊,动次打次很爽吧

网友:
有19V 主板没工作

网友C:
可能找不到故障,这个音箱喇叭好,设计的共鸣腔肯定不错,建议整个换掉,音质应该不差。

网友:
JBL音箱音质还不错。

网友:
真村实料的好东西。

网友:
那个68uF 400V的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盯裆猫 紫薯布丁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4欧25W 这么小喇叭  果然是品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哪里故障?

我没写吗?通电没反应啊

楼主:
我去,我以为文字是完整的,结果少了一段……现在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文字图片都没配上,话说那个电容有防爆纹,估摸着不是固态,还有楼主边故障都没说 ...

被系统吞了一段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找不到故障,这个音箱喇叭好,设计的共鸣腔肯定不错,建议整个换掉,音质应该不差。 ...

感觉只用喇叭箱体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