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盗船M65 ELITE鼠标全网首拆,拆解更换微动

楼主(2022-05-19):
本人是个设计狗,软件需要经常用到鼠标中键,无奈已经干废了好多鼠标中键了,随即想到能不能用鼠标侧键来替换鼠标中键,经过多天的搜索最终确定了这款鼠标,京东278,额,有点贵,去闲鱼看看吧,找到一家剪线键盘鼠标店,40包邮带线,不包好坏只包能识别和移动,这就够了,打不了自己换一下微动。到手之后发现一切正常,就是偶尔左键双击,随即准备拆开来更换微动。因为发现网上没有这款鼠标的拆解,随即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鼠标脚贴下面没有螺丝,所以不需要拆。鼠标底部只有2个十字螺丝,拆下来之后鼠标上盖还是无法分离,需要从尾部稍微翘一下。那三个大的圆形配件为配重块,不需要拆。

拆开之后一定要小心,千万注意软排线,别弄断了,弄断了就无法调节DPI和鼠标DPI的光效了。拔下排线之前最好做好记号或者拍照,以防装反了。

拔下排线之后分离上盖,因为DPI调节键为普通贴片微动,用的很少,不准备更换。

拔下两个端子,拆下3个螺丝之后小心翼翼的取出鼠标的上层PCB,鼠标的主板为双层,通过插排链接,下层PCB不用拆,这里拆出来只是为了拍照。拆下主板之后鼠标侧键的PCB只需要轻轻往上一拔就出来了,这里忘记拍图了。

鼠标左右键原装微动为国产欧姆龙D2FC-F-K(50M)

上自制夹具准备拆下微动,千万要记住更换完微动之后一定要把图上的那两个引脚剪的很短,其余的可以不剪,可能是设计缺陷,不剪的很短的话PCB安装之后会顶到底部外壳。

侧面的PCB更换微动之前忘记拍照了,只能文字说明了,前进和后退键用的是凯华灰壳白点,狙击键用的是黑壳白点(需要触发的力度很大),本来这里不需要更换的,因为都没坏,最后想想一是需要大力按压时间长了手指累,二是拆都拆了,一起换了吧,毕竟这鼠标拆一次挺麻烦的。这里全部更换为凯华红壳红点,优点是清脆,寿命长。28元10个包邮,购于闲鱼。

鼠标微动全部更换完成,话说一个好的吸锡器真的很重要,我那个破吸锡器有点吸不动,有个微动甚至是我把他故意剪烂才取下来了。

最后全部安装好扣壳装机,这里就不发了。最后安装上盖需要先装前面再装尾部,安装较为麻烦,需要有耐心,安装上盖的时候注意不要压到折到软排了。总结一下这款鼠标,配置很好,用料也不错,18000的DPI办公和游戏都很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A:
图片有点小了,电脑端建议将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另外不建议使用.png格式图片(容量大)。

网友:
很仔细,每一步都拍照记录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了,电脑端建议将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另外不建议使用.png格式图片(容量大)。 ...

原图有点大,一个图片8M,现在是用QQ截图搞得,将就看一下拆机过程吧。。。

网友B:
这鼠标确实贵了些

网友C:
京东50元还包邮吗?不是满99元才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确实贵了些

闲鱼有便宜的,成色还很不错,上面我打字错了,闲鱼4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50元还包邮吗?不是满99元才包邮吗

打错字了,闲鱼40包邮购入,成色很新。

网友D:
换名牌的微动开关吧

网友E:
这鼠标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名牌的微动开关吧

凯华也是个名牌啊,很多大厂都在用,例如这个鼠标的原装侧键就是凯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鼠标做工看着不错。

是的,所以我才说40包邮这成色真的超值,我直接买了俩,一个在公司,一个在家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台钳不错

谢谢,自己做的,淘宝买现成的太贵了,150。。。

网友:
虽不是市面最用好的微动,自己安心就行。

网友:
挺不错,拆解详细还没用过贵鼠标,过来见识一下

网友:
有些鼠标的滚轮也可以“<>”,那个和侧键的功能一样么?

网友:
凯华6000万次红点不错,上次给我的雷蛇巴塞利斯X换了一对,手感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鼠标的滚轮也可以“”,那个和侧键的功能一样么?

可以设置成一样的,只不过手感不如侧键好而已。侧键的按键是默认为前进后退,滚轮那个默认是DPI+,DPI-

网友:
这种锅仔片中键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