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以前做的34063升压电路

楼主(2022-05-19):
以前做的34063升压电路,效果不好,拆,省的看见心烦

生涯到9v

接680电阻电压还能保持,接300欧电阻,电压就下降了

要你何用,拆

网友:
34063还是很好用的,只是外围器件有点儿多,亲自做的亲手拆

网友A:
生涯到9v?这货的降压效率比升压的高。

网友:
按照流行做法,在板上写上一个“拆”字,再画一个圆圈,那就是有钱的迁拆户了。

网友:
做的不错,加个外壳更好看了

网友:
34063在路由器降压电路里常见

网友:
做的不错, 还能用上就不用拆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了一个,用在万用表上挺好的,万用表是双联开关,改成一联开关万用表,另一联用来切断升压电路的电池供电,这样就非常耐用了,很不错的.

网友B:
会折腾就是个乐趣,至于好看不好看都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涯到9v?这货的降压效率比升降的高。

是吗,没做过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折腾就是个乐趣,至于好看不好看都不重要了

哈哈,什么意思啊,我做的难看就直说

网友C:
做万用表升压楼主这处应该也没问题吧?看着估计也是用的万用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万用表升压楼主这处应该也没问题吧?看着估计也是用的万用表上的

这个已经是淘汰货了

网友:
做的体积有点大

楼主:
哈哈,不是有点,是很大

网友:
对,拆,拆了卖铜

网友:
34063大概是几几年出来的产品?

网友:
有用这个做车充降压的,升压用在万用表上也不错。胜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