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U盘的问题,驱动器中没有磁盘

楼主(2022-05-19):
请教各位老师,U盘的问题,能否帮助我,谢谢

网友:
要找量产软件,重新量产才可以,还有一种可能是被用加密软件加密了

网友:
掉固件了或者脱焊了

网友:
这个,反正就是盘出了问题了,先量产,再硬件,等等,再扔,哦等等,也许壳子、插口什么的还能DIY用用

网友:
一般是掉固件了,用ChipGenius看看主控,没准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