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出口库存的太阳能led灯,顺便请教个关闭夜晚长微亮的问题

楼主(2022-05-19):
淘宝买的。
出口库存。电池基本都废了。
有个开关。只能关闭亮灯。
现在只有一个模式,夜晚自动亮微灯,来人全亮,
想改成来人常亮,没人就闭灯,不知道如何下手,上图先
右下红黑线是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我就希望小夜灯夜晚自动亮微灯,来人全亮,

网友:
无人微亮来人全亮这个设置挺好啊

网友:
拆掉R6试试。

网友:
正解!R6就是微亮控制用的。

网友:
看了看  大神分析电路好快,R6电阻

网友:
感觉微亮设计很好哦,知道灯的大概位置

网友(2022-09-10):
竟然还是用7135来恒流,这在这种太阳能灯上少见,其他的多数都是直接电阻限流。

网友:
拆掉R6应该就可以达到你的需要

网友(2022-12-29):
院子里边微亮模式还是很好用的哦

网友:
楼主这样改的目的是想节省待机状态的功耗吧,毕竟微亮也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