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烽火AX3000路由器SR1041A功放型号总结

楼主(2022-05-19):
烽火最新路由器SR1041A,WIFI6 AX3000M,感谢@zps2k 大神已经为大家拆过了,这里就不重复发照片了,感兴趣的详见@zps2k 大神的帖子:烽火最新路由器SR1041A 拆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但是zps2k的贴中,有关功放部分的照片比较模糊,所以我来补充一下详细的功放型号照片,同样也是借用下zps2k的照片:

5G部分为2颗RTC7676,与AX3 PRO等相同。2.4G部分为2颗RTC7646,与AX3一样。

总结:
华为AX3功放:2.4G RTC7646 * 2颗,5G没有。
华为AX3 PRO功放:2.4G SKY85333-11 * 2颗,5G RTC7676 * 2颗。
烽火SR1041A功放:2.4G RTC 7646 * 2颗,5G RTC7676 * 2颗。

网友:
2.4g 、5g功放都有

网友A:
又不能刷机,还不RAX3000Q,是IPQ5000,也是四路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能刷机,还不RAX3000Q,是IPQ5000,也是四路功放

但是这个鱼塘很便宜

网友:
还没用过WiFi6的路由器呢,就300M的宽带还是暂时用着WiFi5的算了

网友:
都说wifi6好,宽带只用500M怎么破

网友:
只能看看产品了,还是用着普通的路由器

网友:
电信,移动,联通用的路由器,还是华为,中兴和烽火的好一点,稳定耐用。

网友:
我的华为WS5100,2.4g 、5g功放都有,使用效果 还不错。

网友:
支持一下 才买了一个 信号确实还可以

网友B(2023-09-08):
看到一个二手的, 30.9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个二手的, 30.9

淘宝买了,确实比原来的TP5620信号强不少,还挺新!

网友C(2023-11-27):
刷  华为AX3 PRO  固件行不行?

网友:
看上去,芯片不多。

楼主(2024-01-17):
引用 网友C:
刷  华为AX3 PRO  固件行不行?

不得行哈,华为的芯片是闭源的,没有固件可以刷

网友(2024-03-08):
不错,找一下搞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