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飞利浦回音壁HTL2160/93 - 请教维修改造方案

楼主(2022-05-19):
前一天还正常使用,第二天就无声了。拆了看了下,没有看到烧坏的痕迹。拍了些照片,请教达人指点下,还有没有维修的可能。如果修不好的话,利用外壳和扬声器,DIY块功放板进去改造,应该还有机会的吧。麻烦推荐下方案,谢谢。

音响棒结构简单。从左往右是电源开关,音量“-”“+”,音源切换键,USB插口。3.5mmAUX

正面是飞利浦的LOGO,和音源选择指示,工作时有琥珀色LED显示。

主体和音箱连接段子,只有4个针脚。盲猜2分频。

音箱背面印着使用的技术

主机背面是铭牌,产于2014年。只有30W.

这个是连接低音炮的接口(8欧姆)

电源线用的是8字线

另一头是RCA口,同轴口,光纤口

卸掉6颗螺丝,打开外壳,这个是电源座的电源板

电源输出6条线。1、2、3都是18V,4、5、6都是GND。通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

这个应该就是主板了吧

散热器,胶粘的挺牢的,怎么拆?下面是不是功放芯片?

这个是处理芯片?上面贴了个贴纸,有回音壁型号,暂时还没撕掉看。

左边的16脚芯片,查到是AKM的5358AET。电源管理芯片
大片的是ESMT的M12L64164A。是个SDRAM。
倒着的是HC4052。查下来是IC开关。可能就是用它来切换不同音源进行选择。

补了一张,但是还是拍不清。下次拆了再拍

发现这个电解电容被压坏了。可能是第一次拆开后装回的时候没注意,压坏了。猜想和无声的故障无关。

------------------------------------------

故障描述:
目前的情况是设备通过蓝牙连接正常,音频信号通过蓝牙传输,自身扬声器无输出。关闭回音壁后,设备检测回音壁断开后,恢复使用自身扬声器播放。再打开回音壁,蓝牙自动连上,继续无声。
测试过电视盒子,手机,平板等设备。
使用3.5mm接口,通过AUX输入音频。回音壁也选择AUX,照旧无声。
之前正常工作时,回音壁开机后,连续按音量“+”键,当调到最大音量时,会中断输出,扬声器播放“滴滴”提示音,面板有3颗LED同时闪烁进行提示。现在只能看到LED照旧闪烁,听不到提示音。

--------------------------------------------

是时候可以买正宗的音箱棒了。
但是尸体可以作为DIY的素材。扔了可惜。弄块功放板子也不贵。还能继续发挥余热。

最后提一句,14年的BUG价入的。它其实就是个2.1的音箱棒。不值原价

网友:
看做工非常好了

网友:
我还是更喜欢2.1音箱因为两个卫星箱放在电视两旁音场更宽阔些。

网友A:
带散热器的那个应该就是功放芯片

网友:
应该是切换或者功放的问题
那个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喜欢单独加的超低 只看电影才开

网友:
这电源做工 有点日系风格

网友B:
回音壁每个声道最低要2个喇叭,你2.1,就是4喇叭+2个低音,再打4个空再加4个低音振膜

网友:
接上低音试下,再摸下散热片工作吗?

网友C:
设计有些落后了,现在的音源切换都集成在音频处理芯片内,一般不会单独用COMS电路切换音源。找个合适的2.1功放板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散热器的那个应该就是功放芯片

粘住了,怎么拆下来?不敢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音壁每个声道最低要2个喇叭,你2.1,就是4喇叭+2个低音,再打4个空再加4个低音振膜 ...

按照我的理解,回音壁应该有扬声器向上,借由天花板反射回来。就像我家的东芝电视机,它的喇叭在背面,向着墙发出声波。

看起来要拆了才知道,估计没有分频器。直接从主机输出高音和重低音。左右2边2个声道。
低音就红线和黑线。只有0.1声道。没有2个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有些落后了,现在的音源切换都集成在音频处理芯片内,一般不会单独用COMS电路切换音源。找个合适的2.1 ...

对,它是14年出厂的。那个时候很流行回音壁。当时应该有不少棒状音箱冒充回音壁。
我看JBL BAR 5.1,要卖近5K了。
这个当时标价也就999。

网友:
这里拆机贴多修的人少,而且人心浮燥谁还愿修,我自己也有一个松下也不出声修不好没办法,没有针对谁不要对号入座

网友:
音质好就值得修

网友:
BUG价是多少

楼主:
估摸着,应该能比卖99的好

楼主:
找不到订单了。不是99就是149.

网友:
这么便宜估计你也没心思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