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个移动电视柜方案,并请提意见

楼主(2022-05-19):
考虑到电视的使用率是越来越低,且摆放电视的机位受限,又受不了激光电视或投影的垃圾画质,所以决定做一个移动电视柜,看的时候拉出来,不看的时候推进去。

如图,中间红色框就是移动电视柜,电视机85寸,尺寸190*110厘米,最大厚度部分是7.7厘米,电视柜厚度大约是14厘米,使用10*5厘米方形钢管焊接,外面安装定制柜板,顶上装加重型移门轨道2条,使用4个吊轮安装,下面不靠地。

电源线计划使用电鼓来实现,就是线可以从鼓里拉出来也可以缩进去,将电鼓安装在电视柜内部,留一个孔用来抽线,线外头固定在吊顶上面和轨道平行,拉出来时候线嵌在两条轨道之间的空挡,从外面看不出来。

网络正常情况下使用wifi了,但是在墙边预留网线插座,可以插iptv这些没有无线的设备。

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做成电动的,就是遥控推拉,现在有几个想法

一是使用电动玻璃移门的方案,但是看起来对顶部空间要求较多,而我这里顶部有一道横梁,所以可能无法实施

二是使用电动窗帘的方案,在两条轨道中间装皮带,皮带一头装滑轮,另一头装电动窗帘机,然后皮带带动电视柜移动,但是看起来电动窗帘功率太小,可能拉不动电视柜

三是在下面安装电机加轮胎,使轮胎靠地行走,其实微型电动车驱动轮就挺合适的,但是该轮子在低速的时候驱动力太小,高速时候速度又太快,可能也不行
请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补充一下,感谢各位坛友提的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其实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隐藏电视,而是不想将起居室和走道分割成两块,因为分开后那么大的走道就成了浪费空间,如果在固定的位置装电视,那么这个位置肯定会将二者分成两块,毕竟一年看电视的次数估计也不会超过10次吧,所以我认为其余的355天将电视移动到不影响的地方要更好,而目前我认为不影响的地方就是图上左边墙边,电视移过去,电视柜背面就成了装饰,不影响整体美观程度。

网友:
不挂墙  只接机座 哪都可以放  还不用另外花钱

网友:
嵌入式的电视墙了解一下,电视安装好后和墙面齐平

网友A:
瞎倒腾 柜子又大又丑浪费空间,电视挂在墙上才是最节约空间的。

网友B:
搞个折叠的伸缩杆放天花板上,看的时候放下来...

网友:
现在的电视就是个装饰品

网友:
家里面的东西放了不想动了。

网友C:
这个户型看起来好怪。但是我不够资格批评。

网友D:
买个成品的移动电视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折叠的伸缩杆放天花板上,看的时候放下来...

这个可以有,省空间

网友:
从这个结构图看,电视机推进去以后,就是靠边放着的,为什么不考虑预留一个空位,电视机推到位以后就直接收进去,这样就更省空间了。

网友:
我建议在那面墙上做个整体的推拉墙体,上方的顶梁安装滑槽即可,推拉墙底部用橡胶滑轮,然后电视机和走线均在推拉墙上安装,推拉墙背面就是面向水吧台的一面作成装饰屏风,这样相当于是隐藏了电视机,且拉出来看电视的时候,不影响水吧台的接待效果,可以参考大型会议室活动隔间那种设计,可以探讨

网友:
挂墙上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倒腾 柜子又大又丑浪费空间,电视挂在墙上才是最节约空间的。

就是没地方挂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户型看起来好怪。但是我不够资格批评。

别墅的2楼,本来那里是个主卧室,但是我将它改成了休闲区,因为我不喜欢和家人在1楼的大客厅活动,太大太冷清,没有2楼的小厅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成品的移动电视架吧

这个考虑过,但是85寸的电视,要用多大的支架呢,更何况,推到位的时候,前后都是空着的,万一有人从前面或者后面推一下倒掉,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折叠的伸缩杆放天花板上,看的时候放下来...

没那么高的层高,电视净高度1.1米,天花板上没有办法放得下。

网友E:
电视和沙发换个位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和沙发换个位置不行吗?

也考虑过,一是南北宽度只有3.76米,只能放一个小沙发,而且容纳走人的通道就很小了,二是很不喜欢坐沙发上脑袋对着外面,有一种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