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7.1声道无线耳机发射器拆解(SONY DP-RF7000)

楼主(2022-05-19):
只有发射器,没有耳机,
想把它改成有线模拟输出,一直没时间折腾它

拆机图都是去年的,现在才有时间整理出来

网友:
索尼大法好!

网友:
堆料大法好

网友:
红外耳机发射器,可以解码DTS,但是实际上输出还是2.0的,索尼自己搞的2.0耳机模拟环绕。我有过类似的,看电影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这是说全部功能都在主机上,耳机只是起个接收和发声作用

网友A:
楼主花几十块在闲鱼买个索尼的红外耳机就可以了,基本上我手头索尼的好几个不同型号的耳机接收器,都能互换接收发射器的红外信号,主要区别就是发射器的解码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B:
我不知道小小的耳机实现这么多声道的意义何在?能准确定位空间吗?我深感怀疑。

网友:
声音经过这个会变好吗?

网友:
内部做工挺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看看,不能听

话说,红外线的,是否只能直线无遮挡吗?

网友:
做工不错,有点像车机的做工。

网友:
索尼的电子设备看上去还不错,舍得用料

网友:
这不是红外的,是射频的.

网友:
音质不知道好不好,做工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花几十块在闲鱼买个索尼的红外耳机就可以了,基本上我手头索尼的好几个不同型号的耳机接收器,都能互换 ...

这个不是红外,用的RF射频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小小的耳机实现这么多声道的意义何在?能准确定位空间吗?我深感怀疑。 ...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手上的索尼的红外耳机是明显听得出区别,原来用我那套耳机看千星之城效果很不错

网友:
楼主下一步继续折腾啊

网友:
2.4g无线会有干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