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c转microusb

楼主(2022-05-19):
苹果线,苹果头断了,想着改一条typec转安卓线,结果剪开以后一脸懵,有粗有细好几根,量了一下最外层包裹与蓝色线之间电压为3.7V,其他各线无电压,两根红线是通的,其他的都不互通,难道是得先短接哪两根线才会有输出吗……怎么判断每根线的定义呢……

附图:

网友:
先找红白绿黑啊

网友:
分不出来的话,测USB头4线与线头那个相通,就是了

网友:
现在的快充都有协议输出,不像以前的傻瓜式不管有没有接都一样输出

网友:
苹果的是有芯片的,只充电就找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
线是c2c的?c2c的会有一条cc线,需要加个5.1k左右的下拉电阻充电器才会有输出

网友:
好多好乱啊

网友:
水果手机和IPAD的充电定义是不一样的,除了正负极,通过信号线D+D-之间的电压定义不一样实现充电识别的,请参考图中接入电阻方法。

网友:
苹果线内部有认证芯片。

网友:
不错,有M币走遍天下

网友:
不如PDD直接买条线得了

网友(2022-06-19):
直接测USB头4线与线头那个相通,不就行了

网友:
线头应该是有MFI认证芯片,改安卓的话协议对不上可能会没输出。图有点色差,一般粗线红、黑就是电源正负。其他是TypeC的CC线 还有USB的DP DM数据线

网友(2022-07-19):
建议直接买新线吧

网友:
买一条就是了,拒绝垃圾佬从我做起

网友:
DIY精神,但是DIY的又费时间又不好用,该怎么讲呢

网友:
建议还是上电商买一条得了。

网友(2022-08-19):
蓝线接4.7K电阻对地才会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