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杂牌插座

楼主(2022-05-19):
买了一个五路开关的杂牌插座,拆开看看,跟想象差不多,虽然用了一体铜条,但铜条较薄,插入一般的小功率电器没有,但功率大的,还是要慎用。不过买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用在大功率电器上。

网友:
看价格了,感觉不怎么”杂“呢!单独开关很有用,插若干充电器方便。

网友A:
总感觉按压开关没有船型开关耐用

网友:
单独开关很有用,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大家不是喜欢一体铜嘛,商家就给你们制造

网友:
感觉非常靠谱的插排呢,多少米入手的啊,快快发链接........

网友:
虽然一体铜条,不过线真不少

网友:
铜条薄不怕,拼焊段铜丝就行。

网友:
看外形还是真不错

网友:
没有猜错的话就是我大潮汕出品的,入了一个,蓝色led贴片的很容易就坏了,用了没多久就一粒不亮。有时开关按压还会打火。

网友:
插座看上去质量还行,价格合适的话就挺不错

网友B:
看价格吧,做工还算过得去。做工还有更差的,全部用铝线,功率不会超1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价格吧,做工还算过得去。做工还有更差的,全部用铝线,功率不会超1000W。 ...

哈哈,我电三轮水电瓶充电器,超大个铝环牛,用了几年突然就无法充电了,故障情况就是有显示但一充电就电压骤降,后来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焊点几乎都带粉末了,用50W电烙铁也焊不住,都是铝线根本就没办法焊嘛,后来就重新买了个开关电源的那样的充电器,想着有机会把那个大环牛重新弄点铜铝接头之类的再收拾收拾,结果三轮被我爸爸给卖了,一起还把大环牛充电机给卖掉了,说他感觉着新买的那个轻巧,可我家没有五块电瓶的三轮了啊

网友:
跟我买的一样,铜条软,感觉像铝,我的还在吃灰,不知带个路由器电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按压开关没有船型开关耐用

在触点的银层和弹片的厚薄不在于那种形式

网友:
插排最好是不要想着这个插排用小功率,那个插排用大功率,因为真用的时候一般人不会想那么仔细,随手拿了就用。

网友:
做工不是很好。

网友:
这独立开关插排做工可以价格怎样

网友:
按钮开关看着很漂亮

网友:
这个还给了0.3平方地线。。。
比当年塑料地线铁皮触点强多了。

假如是铜线,这个500~1000W可以用用。
插电脑充手机足够了。

虽然不是合格产品,但如果厂家型号叫600W。那就还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