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 Inspiron N4050

楼主(2022-05-19):
戴尔 Inspiron N4050左侧USB口插着鼠标掉下地

USB母座折断

关机断电,把D面的8颗螺丝用十字螺丝刀全部取下。撬松键盘上方的卡扣

注意开机,键盘,触摸板排线

全部松脱,拆了键盘才能更换内存

取下固定光驱的一长一短螺丝,C壳黑色塑料件中的2粒螺丝才能撬开卡扣取下C壳

拆开C壳才能更换维护光驱 无线网卡 硬盘 CPU 清灰。

还好没扯坏主板

USB母座直接掉下

找出一个好的

拆开散热组件

无线网卡

主板固定螺丝2粒取下,拿出主板维修

换好USB母座,复原。

网友:
原装座子塑料部分质量要好些吧?最好只换坏掉的铁壳子

网友:
CPUgpu用了一根热管!夏天会不会很热

网友:
自己能拆解笔记本,并更换USB插座。算得上高手了。

网友A:
这个座子不好焊接,一般的烙铁啃不动。

网友:
这个好,修好了就不用拆了卖铜了

网友:
当初想买这个本的,后来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这个散热看起来不怎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不好焊接,一般的烙铁啃不动。

用低熔点的有铅置换,负极的没焊动钻头打了个小眼。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座子掉了,焊的时候焊歪了导致口子有点上翘没注意,装好外壳发现USB都插不了了,懒得拆了就这样吧...

网友:
6666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值得这个维修价值么

网友:
不错,能修复就挺好了。虽然性能也就当个上网本之类的。

网友:
看楼主的拆解顺序,手法和熟练程度,修本本应该不是难事,高手!

网友:
不错,动动手,又省了大几千。

网友:
只有一个接口吗?如果还有,我绝不会拆,宁愿扩展,只有唯一的一个另当别论!

网友:
感觉能更换USB插座的都算得上高手。

网友:
各种插座都不好焊,需要风枪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