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小米平板4屏幕好坏的判断

楼主(2022-05-19):
今天早上,死党拿了台小米平板4说花屏了,让我看看。到手检查发现要长按开机键10秒左右,屏幕亮屏,竖条花屏,持续3秒左右然后黑屏。无论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充电有咚的一声,600毫安电流,但是充电指示灯不亮(应该有个充电指示灯吧?)。接电脑,有mi4 pad盘符。

我分析一下,能出现盘符,说明,主板主体是好的。能亮屏,说明背光是好的。但是黑屏后无论按什么键,屏幕都不亮。感觉不是屏坏,因为屏坏的话,按电源键,背光应该能正常开关。所以觉得不像是屏坏,像系统问题。但是如果系统坏,连电脑还会出现mi4-pad的盘符吗?现在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屏坏还是系统坏。开机按音量上加电源键,没反应,进不了recovery.

网友A:
有的花屏就是CPU坏了,这种情况就估计是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花屏就是CPU坏了,这种情况就估计是cpu

如果CPU坏感觉连电脑不会出现MI4PAD的盘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CPU坏感觉连电脑不会出现MI4PAD的盘符吧

问问怎么坏的呗,无外力损坏基本是U虚焊,实在不行买个屏幕总承是试一下,才一百多点

网友:
不像屏幕坏了,再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怎么坏的呗,无外力损坏基本是U虚焊,实在不行买个屏幕总承是试一下,才一百多点 ...

据说是睡觉起来就这样,问他是不是压住了,他说有可能。关键是我觉得如果屏坏,背光控制应该没事啊,安电源键,背光应该一亮一暗才对。而且连电脑能出mi4pad的盘符,我感觉系统又是好的,所以感觉很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

如果屏坏的话,按电源键,背光应该亮起才对

网友C:
你开机之后,按电源和音量键截一下屏,看看有没有声音不就知道了? 要不就搞个otg转换器,用个带指示灯的U盘,连上去看看U盘闪不闪,要不就连个USB键盘上去,看看切换大小写有没有反应,一般键盘只有连接成功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机之后,按电源和音量键截一下屏,看看有没有声音不就知道了? 要不就搞个otg转换器,用个带指示灯的U盘 ...

截屏有提示音,插充电线有咚的一声,连接电脑也有咚的一声,然后电脑上显示MI PAD4盘符,OTG键盘NUM可以切换,判断系统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屏坏了,但是想不通为什么但是按电源键,屏幕一点都没反应,正常应该有亮屏和熄屏的动作。

网友:
换屏幕总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