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CB钻头

楼主(2022-05-19):
入手几盒二手PCB钻头1.2  1.5MM 的直径,平时拿来钻点洞DIY,可惜太大了,如果有0.几的就好,打算钻FLUKE15B过孔腐蚀不通的过孔。没有用上有点可惜。

网友:
这么多全是1.2和1.5?

网友:
这是老货吧,太粗了,

网友:
这个还有专用的钻头吗,记得自己钻过0.8的眼,手一歪钻头就容易崩

网友:
网上肯定可以买到0.1--0.5--1mm的钻头,只不过要微型钻夹才可以夹住。

网友:
做PCB板0.8~1mm钻头的用处多。

网友:
偶尔一两个孔可以用锥尖旋转锉磨几下,孔的大小只能目测了

网友A:
这是高速钻头吧?PCB用0.5、0.8、1mm的普通钻头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速钻头吧?PCB用0.5、0.8、1mm的普通钻头就可以

0.8以下的很多夹头夹不住这种钻头所有都能用我也买了一堆1.1至2.5的还有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以下的很多夹头夹不住这种钻头所有都能用我也买了一堆1.1至2.5的还有0.8的 ...

是的,普通钻头需要准备各种规格的夹头,有些麻烦

网友:
这是铣床用的吧

网友:
过孔不通,我的处理办法一般是洗板水浸泡,用细钢丝疏通,然后细铜丝通孔焊接。。。

网友C:
你还嫌粗,多亏了你买的粗,要不0.x的钨钢钻头配电磨就一个结局,你刚用钻头碰到板子孔还没看见钻头就折了,别说拿手握着,就算上台钻1mm以下钨钢钻头遇到同心度不行的钻夹也是立马就折,pcb钨钢钻头得高稳定性高精度高同心度才行,钨钢太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嫌粗,多亏了你买的粗,要不0.x的钨钢钻头配电磨就一个结局,你刚用钻头碰到板子孔还没看见钻头就折了 ...

真的太脆了,掉地上就直接断了

网友:
我用那种很细的普通钻头...

网友:
买过0.8的,手持操作一个孔一根钻头,看了楼上的评论我有的膨胀啊,虽然也是断了,但至少孔是打好了

网友:
你图片上的是玉米铣刀,不是钻头!!!最细的PCB钻头我见过0.3mm的。下面图片中的上面是钻头,下面是玉米铣刀。另外多说一句,这玩意是给精密高速台钻用的,你用于手持电摩很容易断的。

网友:
定柄钻头,我买的全部断了

网友:
这不是钻头,是钨钢玉米铣刀,3.175柄。

网友:
试过1.0,手电钻断了好多根,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