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中广电HF-011杂牌2.1有源音箱拆机并画电路图

楼主(2022-05-19):
一台别人丢弃的旧音响,2006年生产的,拿来玩玩,有点小问题,已经处理好了,根据实物画出主要部分的电路图,现在上传拆机图: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着质量还错。看楼主是个高手呀,会维修

网友:
外观挺好的看楼主也是行家修好继续玩

网友A:
清一色全部TDA2030A? 这个音箱很实在 。

网友B:
显示屏看起来像是VFD的

网友:
挺正经的 VFD喜欢

网友:
挺好的。用料还过得去。育级到这块屏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一色全部TDA2030A? 这个音箱很实在 。

低音通道BTL电路用两个TDA2030A,左右声道用两个TDA2030L,后缀不同,有区别的,2030L功率和最大供电电压要低于20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看起来像是VFD的

是VFD屏,坏了不亮,屏有没有无所谓,没有更换。

网友(2024-03-18):
请问整流桥旁边的两个电阻和两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