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个两串锂电池带均衡的电路图XBM3204,保护板过流和均衡电流可以灵活...

楼主(2022-05-19):
平时见得多的都是4串,5串以上的保护ic,带均衡不带均衡的也挺多,两串带均衡的基本没有接触过。友情供货商发过来一批pdf参考资料,其中有一个XBM3204两串锂电池保护IC,做7.4V动力电池保护板应该不错,简单实惠。做个童车电池,玩具电池保护板应该问题不大。

如下图:

网友A:
按图均衡电流最大只有42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均衡电流最大只有42ma

这个电流看电阻,散热空间够,元器件搭配好,1-5A没问题

楼主:
7.4V两串充放电同口,5-8A电流,200ma均衡,大概这样差不多

网友(2024-05-31):
挺好的,功能多啊

网友(2024-08-22):
以前用过赛芯微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最近想找两串的,发现官网上什么资料都没有,某宝上也买不到片子。
把均衡功能和保护芯片集成在一起确实有很多好处,起码可靠性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均衡电流最大只有42ma

其实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