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罗技G502无线,故障为漏电

楼主(2022-05-19):
用了3年罗技502无线,平时电池充一次大概用一两个月,最近突然2天没电,打电话问售后已经过保,刚开始以为是电池老化,买了块新电池换上,故障依旧,于是开始用放大镜看下电路有没有问题,发现有一颗电容有烧焦的痕迹,但是万用表测对地阻值正常,电容档测试有容量,另一个电容是短路的,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对于脚贴我用钻头在螺丝处直接钻小孔,这样即能打开鼠标又不用换脚贴打开主板表面挺干净万用表测了这个疑似电容,是短路的这个电容有烧焦痕迹,但测量正常

补充内容 (2022-5-24 09:56):
更换了C45电容后现在已经不会2天就没电了,具体能否恢复到原来的耗电还有待观察

网友A:
第一个是电感,旁边标的L8清清楚楚,不短路才是坏的。继续检查吧

网友:
楼主标记为短路的“电容”旁边丝印为L8,也就说是电感。如果是电感,测量短路也就是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电感,旁边标的L8清清楚楚,不短路才是坏的。继续检查吧

经你这么一提醒还真的是,写着L8,太隐蔽了打算把那个烧焦的电容换掉试试,但不知道原来的电容容量是多少10U20U换上试试

网友:
那个电容确认是坏了,C45都裂开了

网友:
短路的问题大概率是电路上某个电容的问题,主要检查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你这么一提醒还真的是,写着L8,太隐蔽了打算把那个烧焦的电容换掉试试,但不知道原来的电容容量是 ...

电容测量肯定要离线测量,在线测量最多只能测短路,容量是测不准的。你鬼知道上面并了几个电容

网友:
把那个裂开的电容去掉应该能好

网友:
电容要拿下来测,C45目测有问题。

网友B:
先把C45拆了,测一下电流,如果有变小再考虑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C45拆了,测一下电流,如果有变小再考虑换

不知道是滤波电容还是偶合电容,拆了没有好的换上去能不能工作

网友:
这罗技鼠标挺复杂的,从图上看C45好象断裂了

网友:
挨个芯片摸摸看有没有发热的,量下电源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滤波电容还是偶合电容,拆了没有好的换上去能不能工作

偶合电容就算短路了也不会消耗太多的电,放心把怀疑的电容先拆了试,最少能减少检查面积不是

网友:
用料不错,欧姆龙的微动

网友:
高级鼠标啊

网友C:
我有个新的也是,1天用光电池,测量电池仓正负极2端电阻300欧姆

网友:
可能是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新的也是,1天用光电池,测量电池仓正负极2端电阻300欧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如果有可调电源修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可以对比拆掉你怀疑它有问题的电容前后的电流情况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