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是塑料齿轮箱,拆解16.9包邮的富格FOGO 3.6V电动螺丝批

楼主(2022-05-19):
16.9包邮撸了一个3.6V的电动螺丝批。刚到手拆解看下

纸盒包装

全家福,一把电批,一张说明书,一个平口批头

micro充电口

6mm批头连接头

很好拆,几个螺丝拧下就打开了。里面做工很山寨,无标锂电+几根细连接线

充电小板

电池两端是直接烙铁焊接的

带有正反转的开关

开关背面板

照明小LED灯

手把旋转的按钮

前半部分螺丝拆下就可以直接取下电机跟减速齿轮部分,
两者之间没有固定螺丝,直接拔开
电机轴有点细,2mm的

减速齿轮都是塑料的,最怕的是中间这个传动部分会不会拧滑

第二级减速

完活,装回,还能转。
拧个小螺丝应该没啥问题,要是稍大点的话,恐怕就报销了。
这价格,发个拆机贴也就基本完成使命了。

网友:
继续拆,看看齿轮组。

网友:
估计也是塑料的。

网友:
你这叫拆包啊。

网友:
犹豫很久,还是忍住未出手

网友:
这种要了干啥呢,一次性?

网友:
我也知道,这个价格,基本只能买一次性

网友:
不得不说,这个是玩具。
小学生可以用

网友:
估计这种便宜货都是塑料齿轮

网友:
当初买过类似的,不过是4.8v的,里面四节动力镍氢,力道很足,一般家庭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电路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齿轮组电机跟这个基本一样,适合家用对工具没什么概念一般用用的朋友,毕竟便宜,坏了也没啥好心疼的,偶尔用用回个本没啥难度,论坛里朋友就没必要买这种了,太辣鸡

网友:
齿轮居然是塑料的,用不长啊,现在工程塑料比铁贵,不知道为什么会用塑料的。

网友:
16.9  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90块钱买了个切了1刀的go2,感觉转速都不理想,低于80块钱的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看见也没下手

网友:
我花25元在某鱼上买了个二手的宜家螺丝刀,也是3.6v的,但比这个强太多了,至少行星齿轮是金属的,可以拧比较大的螺丝。

网友:
怎么都买螺丝刀吗?53元锂电钻、165元无刷钻好像更划算啊。

网友:
18650焊点喜人

网友:
齿轮是塑料的,肯定扭力不行,会不会打滑。没有看到使用的过程。购买实在心中无数。

网友:
亏了,竟然是18650!不过2块钱也就那样了

网友:
我以为是虾牌那种哦,还后悔没赶上车。

网友:
有运费险的话,还是退货退款吧,做工太垃圾了,就看电池焊点就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