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2拆机后电池做充电宝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5-19):
今天把ipad2拆机做便携屏,剩下的电池想到做充电宝,某宝看了下,有快充协议18w的板子,因为ipad电池有保护板,不知道ipad2电池会不会过流保护,相当于4.2v4.2a左右,问下有人改了后会保护吗?
解决办法:用剪刀直接剪断银色锡片,焊接并联一起。

网友A:
4.2A不至于保护吧,可以带负载测一下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A不至于保护吧,可以带负载测一下再来。

主要是不知道电池保护板最大保护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电池保护板最大保护电流是多少

你没听懂吧?用电子负载,逐步调大电流,看到多少断电就是保护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听懂吧?用电子负载,逐步调大电流,看到多少断电就是保护电流了。 ...

没有大电流假负载

网友:
去掉保护板,直接把电池并联焊上去?反正充电宝模块有保护电路。

网友:
3块电池并联用用,还差不多

网友:
LZ是想把电池自带保护板拆了?没必要吧,现在锂电基本都有过充过放保护,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如果怕保护就直接将电池的原保护板去掉

网友:
我也有台Ipad2,速度太慢了。

网友:
这个充电宝是移不动的吧

网友:
杀鸡取卵?

网友C:
直接去保护板 没什么纠结的

网友:
做移动电源通常都要把保护板去掉,电池的保护靠移动电源控制板来完成

网友D:
感觉iPad的电池很不耐用,拆机前,楼主的电池损耗有多大?达到几十%,如果低于75%基本上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iPad的电池很不耐用,拆机前,楼主的电池损耗有多大?达到几十%,如果低于75%基本上就不行了 ...

很少用,电池8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保护板 没什么纠结的

三个连在一起的 不好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保护就直接将电池的原保护板去掉

先用看会不会保护如果会的话就去掉

网友:
充电宝模块都有保护板功能,直接去电锂电保护板或者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