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型号是LS-POE-1210EL的POE分离器

楼主(2022-05-19):
这个分离器是电工来维修本单位监控换下扔垃圾桶被我捡回来的,目的就是拆解拍照发帖挣M币,有肉的话拆点做备件。

网友:
DC-DC48转12

网友:
真会捡,看来的溜达到有料的地方  哈哈

网友:
POE模块,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48V供电,poe专用分离器。

网友:
正好可以改电动车近光灯供电,喇叭和远光灯功率较大容易保护,过载烧降压电路。

网友:
网口插座锈了,换个插座可能就好了。

网友:
没事瞎溜达也不错嘛!

网友:
POE分离器,这种不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