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架怎么增加自重?

楼主(2022-05-19):
铁块能装一块,但是时间长了会腐蚀,不锈钢没有厚的,不知道哪个朋友有好办法。

网友A:
和这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号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号说什么

网友:
在底座,压块石板就行了。

网友:
废硬盘的铝合金试试看

网友:
哈哈哈!
黄金一块,既不生锈,又足够重

网友:
底座装吸盘或是粘几个磁铁。

网友:
直接换好支架吧,这种本来就不稳

网友:
你用手磨锯一个底座大小的石块或金属块,然后用免胶钉粘在底座上,就很稳了。

网友:
找一块人造理石做个座

网友:
找一块大理石做个底座

网友:
装一个报废的硬盘。

网友:
铁块用透明胶带粘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弄坨大鼻涕粘上

网友:
把铁块加厚就行。

网友:
楼下捡半块红色板砖,然后固定到支架底下,很合适

网友:
瓷砖搞一块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