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爱华随身听HS-J75(同爱华HS-J707)也算爱华四大金刚之一吧

楼主(2022-05-19):
某鱼收一部爱华随身听,我有一部AIWA HS-J707,看到这个J75外观与J707一模一样,不知道有啥区别,收来对比一下

外观对比,好像除了型号不一样,没看到哪里不一样

这次主要是修J75,拆

这根小黄线必须用手捏住才能收到台

电池盒触电

这个开关是外放开关,打开时DSL音效就失效

据说很好的波浪磁头

打开一股时间的味道

拆掉排线,都氧化了

电容全部漏液,一个一个扭掉

腐蚀的不算太严重

全部换钽电容

这里原来有个电感电感后面直连耳机孔,六根线断了5根,索性拆掉直连,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少一个钽电容,两个叠焊增加容量

前面收音板也拆开看看

不锈钢的

机芯,电机缺油了,吱吱响

缺一个按键,找个按键粘上去

处理完毕,焊回排线,条件有限就没有做清理

用本机录了盘磁带:

结果:
由于出差在酒店处理的,条件有限,只更换了电容,磁带能听了,换向未清理返带有杂音,电机有时吱吱响,录放开关未清理,一面有时无声音,收音机用金属触碰电感或拿在手里电台才清晰,只插耳机不清晰,收台不自停,等回家再做全面清理吧

网友:
电路板满满的,好看。

网友:
爱华随身听做工不错。

网友:
当年买不起这些随身听,现在还是买不起这些随身听。

网友A:
你们都在哪里买的皮带?

网友:
这功夫了得!

网友:
怎么与我家的一样!想当年两三千呀,一年的工资哪

网友:
是一样的机器,不过产地不同。

网友:
我还有一台,爱华随身听。查了下,型号是JS145。也有快三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在哪里买的皮带?

这个机子的皮带质量很好,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以前有随身听都扔了

网友B:
这电路板修得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修得惨不忍睹

好用就行,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把黄线在里面焊在背后的金属铭牌上

网友:
电容基本都坏

网友:
满满回忆
出差在酒店都有折腾的工具。

网友:
我有个879,98年买的,去年花30购买皮带,自己换好扔抽屉继续吃灰。没磁带了,收音机效果一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