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闪迪05138 mlc 颗粒开卡求助

楼主(2022-05-19):
一个垃圾480g固态,,一测居然是个闪迪
拆机mlc颗粒。模拟slc缓存有262g,,颗粒上面写着05138,试了十来个开发软件都不认。不知用哪个版本可以求大神指点,有一个版本在flash ID里头能查到。ld 45 3e a6 93 7e 51

网友A:
SM2258XT(AD)_SNK1Z-MLC_PKGU0415A_FWU0401A0自己找这个版本去,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AD)_SNK1Z-MLC_PKGU0415A_FWU0401A0自己找这个版本去,随便开

开卡方面这个我经验很少不如你。找找试试先谢谢。昨天那个帖子我说的意思你完全给误解了,你的回复里说的三个都不成立。难道我还会自己傻到把自动trim关掉?简直是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方面这个我经验很少不如你。找找试试先谢谢。昨天那个帖子我说的意思你完全给误解了,你的回复里说的 ...[/数字补丁,删除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m那个看错了手动trim 以为你说关掉自动手动来回收,目前58xt是属于普通人最容易开PSLC的一个主控了, ...

这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难道我会不懂?我把总容量1100多g的硬盘开成320g,,op空间都快大到20%了,,就这使用一段时间后仍旧就会从slc转换成tlc,,我来这是寻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啥也没看懂就来说风凉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难道我会不懂?我把总容量1100多g的硬盘开成320g,,op空间都快大到20%了,,就这使用一 ...

无语了,你按我说的操作,开了客制化绝对是不可能有大量TLC释放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自己定位,我这里IM3D,BiCS,HYV4,SV4以及SNK1z等都有58xt方案的PSLC样品,跑10圈都不会掉速满sata,看清楚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发的customized slc功能,你自己体会吧,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你按我说的操作,开了客制化绝对是不可能有大量TLC释放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自己定位,我这里IM3D ...

首先我问一下你怎么才能开启客制化,请你指点清楚。另外你自己到底实践操作过没有?用跑圈软件的话我这跑100圈也不会出现转换成tlc,,问题是你用迅雷跑过没有?重度下载几天你试一下,,你要是没试就别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