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的几个小夜灯,发现缺陷,电池正负极很容易短路

楼主(2022-05-19):
之前一个已经短路把铜箔烧断,可以发现电池负极压在电路板正极电路上,做绝缘处理。

网友:
实在不放心就割断两头  再飞线搞定

网友:
从开的槽里引出

网友:
穿孔焊接才对的,我买的两个都是穿孔焊接的,不过有一个电池直接饿死了,电压0V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短路的

网友:
形成的穿孔不用,图省事

网友:
脱了裤儿打屁...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灯,最近出的电池引脚才是直接从外面焊到电路板铜铂上去的,以前的电池都是有两根引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短路的

红圈那里阻焊漆掉了就很容易短路

网友:
缝隙里面弄点704

网友:
电池引脚套个热缩管就好。

网友:
过孔焊就安全了

网友:
电池正负极从电池槽里伸出焊接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开的槽是装饰用的么

网友:
工人懒,电极没过孔,不过一般灯都固定的,不容易摇晃,还好

网友:
开版的师傅应该不粗心

网友:
过孔了个寂寞

网友:
可能没花钱的灯就这样

网友:
重新再买个,昨天看到好像1.9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