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马竞白黄双色手电筒 加大投资再升级

楼主(2022-05-19):
马竞手电筒,白黄双色光可转换,四档亮度带爆闪,带电池剩余使用时间数字显示。已经改了两次。第一次,因为充电口是DC口和充电器傻充,改了一根智能充电板转接线。第二次,还是觉得带根线麻烦,就把内置电路板拆了,把智能充电板内置,结果内部空间不够,不得不去除一个电池。改完后发现数字显示剩余时间不正常,分析是电池直接接电路板没有断电造成的。于是想着加个自锁开关,用时电池通电,不用时电池断开,也增加安全性。把电池也换成21700的了,容量和原来两节18650的差不多。疫情影响,开关换了两家才发货。今天送到,立马改装。没有技术难度,就是繁琐一点,焊接,热缩管加热等。加个自锁开关后,数字显示正常了,心里安全感增加了。增加投资22.5块,其中电池15,开关7.5。好像带点频闪,但直接用手机照相机看时没有闪。黑色开关是功能开关,控制亮度和黄白互转。金属开关是电池开关。

网友A:
电池卸下来在充电器上充更可靠,保护电路还是可见的安全,虽然省事了,但潜在隐患还是埋下了。

网友B:
调焦手电光轴设计不太好,有点偏心容易色散。尽量改成单颗XML灯珠4000k,光轴调同心,1路用自带驱动亮光组,2路串联限流电阻暗光组。

网友:
原来带显示器的是这个样子的哟,可以没被楼主深度拆解

网友C:
这样改,防水性能不就降低了吗

网友D:
这手电升级改造后干嘛用?

网友:
改造成功,经验可存。

网友:
还是论坛的手电筒好,但已经兑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卸下来在充电器上充更可靠,保护电路还是可见的安全,虽然省事了,但潜在隐患还是埋下了。 ...

这习惯很好,人走拔电,有人在可以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电升级改造后干嘛用?

光圈大,停电家里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防水性能不就降低了吗

本来就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焦手电光轴设计不太好,有点偏心容易色散。尽量改成单颗XML灯珠4000k,光轴调同心,1路用自带驱动亮光组 ...

是有点偏,一般把光圈调到最大用,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卸下来在充电器上充更可靠,保护电路还是可见的安全,虽然省事了,但潜在隐患还是埋下了。 ...

不具备电池灵活拆装的条件。电池有物理断电开关,安全性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会折腾

一般吧,现在忙了,没有时间和精力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