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达祥之光 6W LED灯泡。

楼主(2022-05-19):
灯泡的外观和尺寸。

6W 6500K。

10个灯珠。

还用手工焊接。

铝基板。

铝散热壳。

还以为是阻容恒流。

线路板的另一面,

算多少个脚的IC?

合照吧。

谢谢欣赏。

楼主:
倒数的第三图,R6,烧毁,应该是IC短路。

网友:
毁了,不修修吗

网友:
查了下方案,垃圾货也没修的价值

网友:
散热做的比一般的好,总体不错的。

网友A:
红圈里那两个是什么?

网友:
烧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4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那两个是什么?

电源是插头,灯珠板是插座,2者还用手工焊接。

网友:
报废了、、、、、鸟

网友:
猪腰子款、。。。鸟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灯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个R6试试,或者换一个驱动板

网友:
够长,10CM呢,持久么?用多久坏的?

网友:
外面看一般,里面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