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无刷直流电机怎么样才能转起来?常州创伟BLD08N024LB101

楼主(2022-05-19):
这是一个收废旧朋友的儿子在也不知道从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无刷直流电机,标称24伏,接24伏电压电机不转
控制器内部如图:我一个修家电的搞不懂这个东西,来这里求助一下

网友:
三根黑色线得连接个调速装置吧?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器有使能控制,方向控制,还有一个时钟,一个脉冲电机就动一个步进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左下三条线应该是 工作,方向,调速。主电源线接好后这三条线给个5V的电压试试!

网友:
看不懂,来围观,看看谁能把这个电机弄转。先出个主意:绕过控制器,右边三根红、黄、黑线,黑线接电源负极,电源正极分别触碰红线和黄线,看看电机的动静……

网友:
你要先弄清楚这是个步进电机还是无刷直流电机,贴标牌给大家看看。

网友:
网络图片,试试看。

网友A:
看图就是使能(2)+脉冲(1)可以转动了,方向在板上是否有跳线或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是使能(2)+脉冲(1)可以转动了,方向在板上是否有跳线或开关。

板上没有任何开关

网友:
找现成的无刷电机驱动器试试看,先排除电机有否无问题

网友:
三根黑色的线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红黑电源通电就可以了,直接电位器调速,或者中间的线搭边上一根线试试,不行再搭另一个,要注意边上两根不能搭一起

网友:
参考电动车控制器接法 带霍尔的要调相位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
用个锂电扳手控制板直接驱动就行,只接三个电机线,用个电位器调速,还有正反转,很好用,

网友(2022-08-26):
没遇见过这么高级的控制电机

网友(2023-01-10):
这要脉冲信号才能转动起来

网友(2024-02-06):
那三条黑线应该得接东西吧,是否需要接控制电位器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
有感无刷电机,使能端、方向端、转速端连接好,就能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