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型磨粉机再升级 加装自复位开关增加安全性

楼主(2022-05-19):
原来改过,把用盖触动的内置的点动开关移到线上。这回第一个升级,原盖子盖不严,粉洒得到处都是,升为304不锈钢盖。用厨房洗菜池水漏的盖子改的。第二个升级,加装一个自复开关,增加安全性。

网友A:
拆开看看粉碎刀片啥样?

网友:
感觉还是用盖子压开关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粉碎刀片啥样?

已更新@@@@@@@@

网友:
怎么这刀片还带塑料的

网友B:
用下水器自己做的吗

网友:
换了吧,这种随机撞击的粉碎方式,耗能大,效果差、弄得环境也脏。

不如换个陶瓷研磨芯的,边看看电视边手摇,半小时的效果比这种电动的干一小时的还好。

网友:
这个磨出来的效果如何?

网友C:
改的不错,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D:
恐怕磨得效果一般吧

网友E:
这是磨什么的?咖啡豆的?我买了两个咖啡豆的磨豆机,一个陶瓷磨芯,一个金属磨芯。还是金属的磨芯好。

网友F:
自己DIY的宝贝吗

网友:
不好。容易磨出来吃进去不好的东西。

网友G:
磨咖啡用?还是换磨芯合适,高速破碎产生的高温影响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磨什么的?咖啡豆的?我买了两个咖啡豆的磨豆机,一个陶瓷磨芯,一个金属磨芯。还是金属的磨芯好。
...

打石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恐怕磨得效果一般吧

磨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不知道效果怎样。

效果挺好的,粉不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磨咖啡用?还是换磨芯合适,高速破碎产生的高温影响味道

磨石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DIY的宝贝吗

改装,几十块的东西,现在增值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下水器自己做的吗

不是,只是用了一个水池下水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