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修一个四位电压电流双显表

楼主(2022-05-19):
首先参考这里---
拆个双显电压电流表并测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510-1-1.html

最近想改个电动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改造过程中,突然发现双显表电流不归零了,原以为是有干扰,后来把一些可能干扰的设备都关掉,用直流供电,电流一样有底数,没办法,只好先研究一下这个表,把这个表弄好再进行改造电源的活。开始还是想从干扰角度入手,用小电容在可能干扰的地方试验,都没成功,后来发现用大电解加在7133输出端电流归零稳定了。

没啥技术依据,纯属经验之谈,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一类的,了解一下就行了。看网上也经常有人问电流不归零的问题,也许试一下能行。

有参考帖子,这里直接看内部,没遮光板看不清19

加上遮光板看清了

这个跳到20底数,表除了电源什么都没接

实验结果发现加上电解,还要100UF以上的,小了都不行

加在这里,VDD和GND

整体

表的供电部分

找了个小体积的16V100UF

加上电解之后,表归零了,还很稳定

接在电路里,电流也正常了

这里改可调的现场

乱七八糟的

想加几个特色电路,一直在搞试验,所以,不乱也不行啊

目前充电器改可调还存在问题,3842的,现在是一接负载电压就升高。空载电压就是上边那个2.396,一加负载升到4.726了

先弄好这个表,等可调弄好后再发帖分享

全贴完,谢谢关注!

补充内容 (2022-10-19 18:00):
改可调电源的帖子在这里,请移步--单辅助电源,多重保护,积木插接连线式,充电器改可调方案(3842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21-1-1.html

网友A:
看见不少宝贝啊

网友:
楼主的桌面乱糟糟

网友:
这表头做可调节稳压电源刷新率太低了,实际使用效果很差

网友B:
阳台居高临下,通光又好,面积又宽,还有大桌面,真是DIY好地方啊,
电解滤波又学到一招,也许可能真有用,可带到其它地方
AUX改可调没问题,但改得不好稳定度差,祝成功,奶四百之母

网友:
lz的桌面该整理一下了

网友:
同为阳台工作室的进来参观参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台居高临下,通光又好,面积又宽,还有大桌面,真是DIY好地方啊,
电解滤波又学到一招,也许可能真有用, ...

请说普通发

网友:
这个操作台很特别,还是有点不方便的。

网友:
失败乃成功的妈妈....

网友:
我的用着黑屏不显示了,不知道情况。

网友:
这个环境不错呀。。。。

网友:
工作环境廷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阳台居高临下,通光又好,面积又宽,还有大桌面,真是DIY好地方啊,
电解滤波又学到一招,也许可能真有用, ...

只可惜,没有放腿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可惜,没有放腿的地方

哈哈!阁下喜欢把腿伸直??躺平DI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阁下喜欢把腿伸直??躺平DIY

早年的阳台下方是窝进去的,用来放暖气片,把暖气拆掉后用来放腿非常合适。
现在的阳台内沿和墙面一致,只能撅着屁股、探着上半身,时间长了还挺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年的阳台下方是窝进去的,用来放暖气片,把暖气拆掉后用来放腿非常合适。
现在的阳台内沿和墙面一致, ...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一个电容解决了大问题,感谢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不少宝贝啊

电容解决问题,还要看制作完装在一起的效果。

网友:
表头不错,就是不知道精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