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水平仪主板哪里故障,换了几个元件还是不能开机?

楼主(2022-05-19):
收了个水平仪,外观还可以,5线红光,激光头测了都是好的,判断是主板坏了,这个主板不通用,没有现成的整板换。
细看了下,主芯片是HT46R003B,网上买了芯片回来换,换上去还是没有用,照样不能开机。
测了三极管j3y,没有短路。喇叭的2ty三极管,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的,也还是不能开机。按键都没有短路,按键按下去,按键是通的。
贴片电容焊出来测量,没有短路,有值。电阻阻值没有变。
感觉是芯片不起作用,按键无法激活工作…
实在搞不懂哪里坏了,发个贴请教下各位,还望大家抽空指导下,谢谢!

楼主:
昨晚搞成功了,新主板,把芯片脚测量好,然后飞线装到机器上,成功开机。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个单片机来的,需要烧录固件才能工作。

网友:
研究透切,,谢谢分享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个单片机来的,需要烧录固件才能工作。

这样?这样不是得买现成版,拆它芯片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这样不是得买现成版,拆它芯片才行了?

拆东墙补西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东墙补西墙?

一个主板10来块钱,做得过。写单片机估计耗时太长,也难找到文件

网友C:
直接购买激光水平仪主板,价格不高,直接替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购买激光水平仪主板,价格不高,直接替换就行。

没有一样的,买了也装不上去,螺丝孔不合适。
我现在想,买个成板回来,看清脚,然后把芯片拆出来,飞线接脚,直接芯片接到按键或三极管上,保留旧主板,用那个好的芯片,直接控。

网友:
试试联系厂家

网友D:
HT46R003B是颗单片机,你焊个新的空单片机上去能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46R003B是颗单片机,你焊个新的空单片机上去能有啥用

不懂呀,发帖学习了才知道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有好几个

网友:
我的也坏了,还可以换主板,去TB看看

楼主:
这种好多公模机,找不到厂家

网友E:
买成品板拆芯片飞线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成品板拆芯片飞线靠谱

已经买了,等到了研究下,直接飞线救活。主要是激光头都好的,丢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