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做vlan交换机 需如何设置

楼主(2022-05-19):
我想给这个路由器设置成交换机模式,就是所有接口都是lan口,想应用于监控上面,不知道怎么设置,求解答!!!

网友:
我记得网络里面有个交换机吧
以前玩HG255D里就有交换机这个选择  其实要做VLAN就是在哪里面增加的

网友:
网上复制粘帖来的:1、将 LAN IP 要设置为主路由的网段内的 IP,网关、DNS 设置为主路由的 IP;2、删除 交换机 中的 VLAN ID 2,并将 VLAN ID 1 中的 WAN 口设置为未标记;3、删除 接口 中的 WAN 口(包括 WAN6);步骤四:进入接口 - LAN - 修改 - 基本设置,勾选「忽略此接口」,关闭DHCP服务让主路由(上级路由)来接管。保存并应用,最后重启一下路由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