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ETA3001主动均衡芯片精度

楼主(2022-05-19):
今天打样的板子到了随便测试了一下,精度在官方的误差内基本上是0.025V。我只接了前两串电池进去测试的。板子发热还是挺大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MOS管问题,用的是AO4468。没接什么TVS管和二极管保护也能正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2-5-27 11:22):
https://oshwhub.com/ewhz_88/eta3001

网友A:
怎么灯有几个颜色的?

网友:
ETA这封装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灯有几个颜色的?

随便贴上去的啊,能够亮就行了

网友:
有个电容快短路了,你想测均衡性能的话把一组均衡的电池末尾一串电放完,过一晚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以前eta3000 多串均衡效果很差

网友:
只要是相邻均衡,在串数多时累积差会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贴上去的啊,能够亮就行了

ETA3000我就是不同位置不同灯,识别度高

哥们立创开源分享吧,eta这种首发,帮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3000我就是不同位置不同灯,识别度高

哥们立创开源分享吧,eta这种首发,帮你点赞

https://oshwhub.com/ewhz_88/eta3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ewhz_88/eta3001

感~谢分享!

网友B:
修改了一下走线什么的,加了tvs和肖特基

网友C:
2串测的没意义,eta3000 2串均衡也很好,问题是2串为一组,组与组差0.1V,串的越多差的电压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串测的没意义,eta3000 2串均衡也很好,问题是2串为一组,组与组差0.1V,串的越多差的电压越高 ...

大佬这是新出的ETA3001

网友:
昨天用电池压差0.2左右弄到4A多,电容和mos受不了,放在散热片上。用2毛钱的mos,持续跑没事,换2毛8的2030k,电流压差0.1电流上升到3.4,换3080k,压差0.1电流上升到3.8,手头没有结电容和内阻更小的贴片mos,通过外接247大管,压差做到0.2V,电流跑到9A多,发热,效率降低。转化率大概7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走线什么的,加了tvs和肖特基

文件方便分享下吗,344九六34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方便分享下吗,344九六

楼主的一样的

[未验证]ETA3001 主动均衡板6S(修改版)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eta3001

网友(2023-04-21):
做了一个人误差还是大,0.1-0.04误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3-06-05):
这种手册是真难找啊。也不知道官方藏着掖着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