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板子上锡不保的受害者

楼主(2022-05-19):
之前某鱼买的一些3271的板子,当时通电能识别就放着了

这不过了许久,开始折腾b05就翻了出来
结果有5个板子上颗粒能识别,量产到最后一定会失败,换了其他板子就没试,感情这板子不是说能识别就ok,其实有很多暗病在里面
这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了,既然上锡不保,这等不上锡就看不出问题的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颗粒问题概率大。。。
不行的颗粒就搞安国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问题概率大。。。
不行的颗粒就搞安国的2.0

不是,换了同一批买的其他3271就好用,再焊回来又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换了同一批买的其他3271就好用,再焊回来又不好用

那看下跳线吧。
真要查就打阻值。

这玩意讲不清楚的。卖家只能这么说。毕竟交易平台没技术来判定谁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下跳线吧。
真要查就打阻值。

用万用表测阻值了,都对,估计内部啥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卖家做不做假先不论,就算卖家没做假也只能这么卖吧?毕竟个人的焊工水平不同,什么问题都有可能,万一买家的问题损坏了板子的话那也是说不清楚的是吧

网友:
把主控芯片引脚也补焊一下

网友B:
拆机还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还是全新的

触点铜片没有锡,应该是新的

网友:
如果你是卖家,你怎么给买家质保?买家上锡用过了再找你退换你给换不?

这种的东西,质保总得有个原则,也就只能以上不上锡,用没用过为判断标准了,因为一旦焊过了,产生的问题是谁的责任就分不清了。

网友C: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并没有什么用,速度慢,开卡慢,2.0和烂颗粒就该被扔进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并没有什么用,速度慢,开卡慢,2.0和烂颗粒就该被扔进垃圾桶 ...

是慢,我说的是这个事,出了问题,上了锡,卖家不管,只能自认倒霉,之前还有一个3280的也是这样下一下子亏三十多

网友:
没办法,只能找信用好的卖家,赌他的配件质量好。

网友:
这玩意讲不清楚的。

网友:
闲鱼上收了一百多片坏的3267,修好了三分之二,坏的应该是主控坏了,搬到好板子上也不行

网友:
估计是炸雷王那家买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