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IOKI DT4281面板松动锁紧记

楼主(2022-05-19):
最近发现4281的面板左下角有点松动

就是这个位置

按压时是这个样子

这表早些时候从高处摔过一次,所以现在就不知道是摔成这样的,还是一直就是这样但从没发现
这表电流档接口有挡片,所以面板有夹层,大概就容易造成松动
拆开:(4282的插孔也在)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松动的原因,本打算就此作罢时,发现面板的小柱子和前盖的定位圆槽可以做手脚

0.8mm钻头开孔

螺丝伺候

本以为完美解决,上后盖时出问题了,后盖到不了位了,找不到沉头小螺丝,就这样了:

上好,面板终于纹丝不动了

网友:
完美主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吧???

-=-=-=-=-=-=-=-=-=

对,应该是强迫症,完美主义就用沉头螺丝了

网友:
看楼主对这表也是不太满意的表现,必竟不完美了那就99包邮过来吧

9.9我就不说 了

网友:
点点胶似乎也可以

网友:
现在HIOKI的工艺有那么差?

网友B:
强迫症超表示:钻孔万万不行 哈哈

网友:
2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超表示:钻孔万万不行 哈哈

我错了,我不是个合格的强迫症

网友:
打胶固定比这个好吧。

网友:
这样修复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结构,变成有硬伤了,觉得很不值啊

网友:
只要稳定不懂,管他是硬伤还是软伤的没关系

网友:
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强迫症,特别是自己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