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小车方向盘拆不下来可以用火攻就松了

楼主(2022-05-19):
小车方向盘拆不下来可以用火攻就松了?今天车子停家里突然喇叭自己响起来了,呵呵,吵了周围的人一个下午,我回家后第一时间把车的喇叭线拔了,方向盘里有气囊是不能直接扣开盖盖的,要把下面二个六角螺丝拆了才能拿下气囊,车已经停产找不到拆解方法,只好摸索中拆解,方向盘中间的大螺丝拆掉了就是拿不掉方向盘,用大锤敲都没有敲下来,自制拉码也没有拆下方向盘,这个时候家里刚刚在播放大国重器的国防节目,说那个零件间隙超级的小装不进去,然后用零下100多度的液氮冷却后就能放进去,我灵机一动一想何不把他加热?说干就干用打水毛巾把方向盘附近的东西全部包起来,用火焰枪烧方向盘中间那个铁圈,中间的实心方向机螺杆不烧,烧了大约5分钟方向盘大圈有点手不能摸的温度了,停火后直接大力一提居然就这样出来了,大锤都敲不下来的却败给了热涨冷缩,真是一物降一物,此类型的车方向盘的多功能按键之类的全部都是靠方向盘游丝排线连接,因此喇叭乱响没有的修直接换游丝总成,只有那种老式的方向盘下有金属接触片的才能维修,在此告诉大家这个故障的坏点,打方向的时候喇叭会响,气囊灯亮,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键不灵或者失效,在排除保险丝,喇叭之类的都没有坏,那就是这个方向盘游丝盘坏了,排线接触不良或者破损,自己买游丝盘30元包邮,还有就是怕安装错误就事先拍照,这样就不会出行安装错误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
可能是涂了螺丝胶

网友:
楼主这手势啥意思

网友:
前年我换轮毂轴承也是,旧轴承在羊角里拆不出来,锤子砸没用(家里没大锤,不然应该不至于),自制液压台也压不动,也没像样的喷火枪,没法无损拆卸
后来突然开窍了,反正是废的旧轴承,直接拿电焊怼了几下,然后再液压,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加热有时候确实有神奇效果

网友:
还是不够大力

网友:
可能本来就是热装配的吧

网友:
铝合金的方向盘, 高级!

网友:
功劲儿,四两拔千斤。

网友:
很多时候只有加热才能有效果

网友:
没塑料件还好,要不把塑料件都融了

网友:
过盈配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