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主控试玩 做个PS3110主控的1T MLC SSD

楼主(2022-05-19):
群联治具现在已经很便宜了   有机会收了一个~

研究了一下 发现PS3108 3110有一定的可玩性 (NVME的这个治具玩不来

然后发现市场上的PS3110 SSD基本上都是标配TLC颗粒 于是自己准备搞个MLC的。

官方的文件 :截图叶老板的!(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

准备的主控板:128G TLC颗粒 原盘东芝Q300

拆掉颗粒和缓存:

整理焊盘:缓存位和BGA272焊盘位

准备好的颗粒 4片256G MLC:

拆下整理重新值球:

先贴2片 换上512M缓存对应512G :

开卡完成后跑分:

再贴2片变1T 板子后面加上一个 512MB缓存 变1G 缓存。

1T开卡:

开卡完成:

上个1T跑分:

完工图片 : 成本不到500元 。倒也蛮折腾~ 哈哈

网友A:
nice喜欢MLC 装游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e喜欢MLC 装游戏不错

装爱情教育片感觉还要不错

网友:
这个芯片好大,不知道速度和2258h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这成本太高了点吧...

网友:
要冶具开卡的,不便宜吧,要几千啊

网友B:
1.这主控大头版本支持64CE,我也不知道用什么颗粒可以8贴64CE,这个东芝的板子是小头
2.这货算是现在民间能开卡的2D MLC能支持HDLP纠错的主控了
3.这货的8贴2T还是很爽的,上同样颗粒那简直完美
4.群联这个傻X,我就不明白了,到了后期有什么主控4通道不能跑满SATA协议,这货居然是8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主控大头版本支持64CE,我也不知道用什么颗粒可以8贴64CE,这个东芝的板子是小头
2.这货算是现在民间能 ...

东芝的板子是大头哦,不过不记得有什么512G单颗的272MLC,想2T只能TLC了,要知道3110 TLC速度也很好

其他如影驰、SP等家用的才大多是小主控8贴板,而且又大部分是TSOP的。BGA8贴大小主控也都有,这个就可以实现2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板子是大头哦,不过不记得有什么512G单颗的272MLC,想2T只能TLC了,要知道3110 TLC速度也很好

其 ...

哈哈哈~!这个主控没有治具,玩的少,用简单指令的也懒得弄,影驰的白色这个板子是真好看

网友D:
1JFL也是小黄鱼90买的吗?

网友:
感觉公版固件还是保守了,印象里这丫丫配1jfl稳双500+

网友:
可惜了。PS3111的只能装2个,272东芝PS3111可以开。需要魔改版才行。

网友:
怎么1T的速度比512G的速度还慢?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啊   速度还没有上去  ,当然拆机件另说

网友E:
开卡工具好像要有治具才行吧?楼主厉害,可以发个治具的图没?

网友:
500的mlc  1t  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卡工具好像要有治具才行吧?楼主厉害,可以发个治具的图没?

这个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JFL也是小黄鱼90买的吗?

对啊。因为难拆。所以便宜些 ,芯片底部有硬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