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史丹利维修灯

楼主(2022-05-19):
最近一个史丹利维修灯不亮了 另买一个好的拆解测量,其中有一个贴片三极管 X1AV 21,这个输入端测量电压不对,某宝又搜不到购买型号 ,一时间手足无措。有老师知道X1AV 21哪里能买到吗。请老师指点
wechat_upload165296457362863cddeacb8
wechat_upload165296459562863cf382fee
wechat_upload165296461462863d06edd70
wechat_upload165296463162863d173fa0d
wechat_upload165296463262863d187ffbf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A:
灯就不看了,帮你查一下芯片吧,应该是AO3401/p沟道mos,至于哪个公司就不清楚了,放心吧直接买这个型号错不了

网友:
价格这么高,有啥特色呢

网友:
史丹利不是肥料么?

网友:
我不太懂,这么多元件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这灯也太贵了吧,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
价格真高没看出好在哪值这价坑人

网友:
这质量做工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价格确实高

网友:
做工规规矩矩,价钱是高一点

网友:
这个价格我就是看看

网友:
这价格真让人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就不看了,帮你查一下芯片吧,应该是AO3401/p沟道mos,至于哪个公司就不清楚了,放心吧直接买这个型号错 ...

谢谢你老师

网友:
就是LED+恒流源就能实现的功能,卖几百有点坑了~~~~

网友B:
60个草帽灯珠卖300多,平均一个灯珠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个草帽灯珠卖300多,平均一个灯珠5块钱。。。。。

企业级理解,这引脚灯估计是招人焊的吧,换SMD机器贴片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