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R510是电阻么?为啥这么大?

楼主(2022-05-19):
这个看着像是R开头的,这个是不是570欧电阻呢?
平常贴片电阻不都是挺小的么,
为啥这个电阻这么大?

网友A:
是啊,这个0.51欧电阻为嘛这么大呢?为嘛呢

网友:
直接短路试试.

网友:
大功率的就要大,小就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0.51欧电阻为嘛这么大呢?为嘛呢

确定不是510欧,是0.51欧么?

网友B:
楼主你的图锈了

网友:
楼主是哪的?看你修这玩意太费劲了,建议让论坛坛友帮忙一下,你说个位置,看谁离得近

网友:
大功率MOS管跟前有相应的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图锈了

通电状态,板子进水了

网友:
太小做不出来,只能大点

网友:
电阻,阻值R510  0.51Ω  0.51欧姆  510mΩ采样电阻

电阻表示方式:   R510  0.51R   0.51Ω    0.51欧姆   510mΩ

2512封装电阻,

510毫欧贴片电阻

功率1/4W,1/2W,1W可选

电阻封装常用:2512标准封装, 1206,2010

电阻阻值精度:0.1%, 1% , 5% 可选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510欧电阻前面可没有那个R,你这个是0.51欧
采样电阻为了大功率做大点很正常

网友:
电流大,功率大,所以体积大,没毛病

网友:
小个子挑轻的,大个子挑重的。

网友:
体型(封装)越大功率越大,R表示小数点,所以阻值是0.51,如果是5R10,阻值就是5.1

网友:
日在前边就是小数点,后边是小数点后。这尺寸已经是大功率电阻了,

网友:
r在前面是0.xx,尾数代表几个0,r510就是0.51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0.51欧电阻为嘛这么大呢?为嘛呢

R510  不是51欧么?怎么是0.51  不对带字母是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10  不是51欧么?怎么是0.51  不对带字母是0.几

前面很多其实都讲明白了的,R代表小数点,比如51R0 其实就是5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