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板子进水,通电腐蚀,如何清理可以减小对板子的损伤?

楼主(2022-05-19):
某些焊盘都糊了,
怎么知道芯片是否损坏,
清理焊盘的时候,如何减少对芯片和焊盘的损伤呢?

网友:
牙刷—+—洗衣粉,清洗干净吹风机吹干

网友:
芯片是否损坏,得清理后通电试,猜不出来的。

网友:
我 用的酒精~

网友A:
先用水洗+毛刷刷,把锈什么的刷下来。注意刷锈不要过分用力,能刷多少刷多少,主要吧元件周围线路板上的锈迹刷掉,元件脚和焊盘上的锈刷不掉无所谓。刷完了彻底烘干。
然后,锈迹的焊点,包括生锈的芯片周围,堆松香,多堆一点,然后用烙铁蘸焊锡去烫这些生锈的焊点。因为松香的存在,锈和氧化的锡以及污垢就会浮到表面,新的锡就会替换掉原来被腐蚀的锡。一些被腐蚀的元件这时候也能看出来了,因为会不上锡。所有焊点都这么处理完后,用酒精把松香洗掉,污垢什么的随松香就被清走了。

网友:
至少先用清水加软毛刷洗一遍再看,有时候只是表面脏而已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9-13):
清洗干净吹风机吹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水洗+毛刷刷,把锈什么的刷下来。注意刷锈不要过分用力,能刷多少刷多少,主要吧元件周围线路板上的锈 ...

高!!!学习了~~~~~~~~~~

网友B:
腐蚀过的板子 过孔容易断...

网友:
不是牙刷加洗板水?

网友:
买瓶化清 我洗板子都用化清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腐蚀过的板子 过孔容易断...

细导线是不是都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水洗+毛刷刷,把锈什么的刷下来。注意刷锈不要过分用力,能刷多少刷多少,主要吧元件周围线路板上的锈 ...

用酒精把松香洗掉,你用的无水酒精?还是95%酒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酒精把松香洗掉,你用的无水酒精?还是95%酒精?

无水酒精最好,95的酒精也可以。松香在酒精中的溶解度随含水量增加而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导线是不是都容易断?

是的,后期使用中若是发生故障就要着重检查这些细线部分。

网友:
买分析纯酒精(化工仪器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