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内阻测试仪四线制测试笔

楼主(2022-05-19):
从坛友手里买了一套电池内阻仪,带了一套四线制测试笔
到手时是散件形式,需要自己组装成成品

第一步将探针套与PCB焊接在一起

焊接两根表笔

焊接教程,这里借用坛友发的图片

焊接插头部分,这里借用坛友发的图片

参考坛友图片将线材双绞,并套好热缩管

成品展示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链接么,也想整一台

网友:
啥价格?比成品便宜吗?前阵子刚买了套成品的

网友:
ACR51电池内阻测试仪,我曾经也玩过一台,个人作品,体积较大,外壳开孔精度没有那些成品高,作者说是高精度,实际上和其他那些也差不了多少,价格上比YR1035+贵些在230元左右要预定,之前是210,主要问题是认同度不高,鱼上常用的还是yr1030 yr1035 LQ1060S/RC3563这些,作为个人使用的话yr1030+足够,不是专门做电池组的话足够用啦,偶尔测电池组的话也可以分段测嘛

网友B:
早前我也做了个简易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8056-1-1.html,笔线最好不要双绞,电压电流通道绞在一起引入互感适得其反,双绞只抑制同相同电平同信号共模干扰,利用仪器差分放大器共模抑制能力,对两路不同相位 不同电平起反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前我也做了个简易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8056-1-1.html,笔线最好不要双绞,电压电流通道绞 ...

红笔\黑笔的两根线并联成一根探针有什么影响?测电池的时候,其实就是每个表笔的两个探针短路啊
开尔文夹子,其实也是两个触点短路吧

网友:
双绞以增加干扰

网友:
竟然还有这样的内阻仪   第一次见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早前我也做了个简易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8056-1-1.html,笔线最好不要双绞,电压电流通道绞 ...

学习了,测试信号应该是交流信号,会有感抗。

网友:
非常不错的自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笔\黑笔的两根线并联成一根探针有什么影响?测电池的时候,其实就是每个表笔的两个探针短路啊
开尔文夹 ...

测试信号是1khz交流,具体4线原理和共模抑制原理和条件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测试信号应该是交流信号,会有感抗。

嗯 电压采样是高阻输入,交流互感会通过双绞线电流通道直接耦合到电压通道使电压采样点电位发生变化,引入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信号是1khz交流,具体4线原理和共模抑制原理和条件可以百度一下~

找到了一个四线两端子的缺点。所测内阻小到毫欧时,探针和电池的接触电阻不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一个四线两端子的缺点。所测内阻小到毫欧时,探针和电池的接触电阻不可忽略 ...

四线也不可能完全规避精度问题,只是尽量降低~

网友E:
本来也准备下手这个acr51的内阻仪了,思考良久(主要还是有点贵),最终在某鱼蹲守多时,以不算高的价格入手一台1035+,还带开尔文夹和探针测试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也准备下手这个acr51的内阻仪了,思考良久(主要还是有点贵),最终在某鱼蹲守多时,以不算高的价格入手 ...

正解,实际上ACR51体验上不如1035+(个人观点\狗头保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链接么,也想整一台

楼主能分享下链接吗。

网友:
学习了,探针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分享下链接吗。

ACR51 电池内阻仪  搜这个就行了

网友:
高档货,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