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把轻型电锤,在东成05-26和大有1107-26中选择

楼主(2022-05-19):
想买把轻型电锤,在东成05-26和大有1107-26中选择,请师傅们推荐并简要说说缘由。

网友:
贵一点肯定用的时间长

网友A:
真正干活选东成05-26,放在家里扶摸选大有。东成经的过工地考验,身边干工地的全是东成和博世,没见过用大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干活选东成05-26,放在家里扶摸选大有。东成经的过工地考验,身边干工地的全是东成和博世,没见过用大 ...

谢谢,我手里有一把东成的26重型电锤和一把杂牌(奥力特)轻型电锤,这两把电锤都是方头(四坑)的。平时都是安装空调为主,嫌东成的太重,嫌奥力特的没力。还有博世的22RE、GBH 2000 怎么样?好像博世的单锤锤击能量1.7焦,。不高啊。

楼主:
东成的05-26锤击力有3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干活选东成05-26,放在家里扶摸选大有。东成经的过工地考验,身边干工地的全是东成和博世,没见过用大 ...

我干门窗的,一把17年狗东上买大有轻锤用到现在也没保养过,质量算可以了,东成嘛只能呵呵了,假货太多

网友:
我有很多六角柄的合金钻头,要的联系,非常便宜
方柄的有,圆柄的也有,只是数量不多

网友:
这样说吧,如果你用在工地上就买东成,家里用就买大有。

网友:
首先考虑有没有安全离合

网友:
感觉东成的质量一般 做工也一般 家里还有个充电的东成重锤 坏了一次 花了400修 用了半年又坏了 生气不修了 大有的质量好很多 自己的几个都还很好 有插电的也有电池的 其中就有1107 打25MM的孔装路灯都行 挺有劲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东成的质量过硬些

网友:
东成一般般

网友:
都可以,外面看到东成相对多些,个人用博世

网友C:
得伟 DCH 172  和大有价格差不多,非常轻便小巧。打孔6~12非常好用

网友D:
选大有,或者喜利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 DCH 172  和大有价格差不多,非常轻便小巧。打孔6~12非常好用

1400多,太贵了。买不起,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大有,或者喜利得

我买的东成28重锤,机身总是油呼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干门窗的,一把17年狗东上买大有轻锤用到现在也没保养过,质量算可以了,东成嘛只能呵呵了,假货太多 ...

大哥,假货不能证明东成得质量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1400多,太贵了。买不起,舍不得。

好工具,买着贵,用着省心。你的需求是靠工具赚钱,安装空调,多安装几台就赚过来了,用着省心是主要的,特别是高空作业时。
推荐用大有或喜利得,前提是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工具,买着贵,用着省心。你的需求是靠工具赚钱,安装空调,多安装几台就赚过来了,用着省心是主要的, ...

你是说大有和喜利得的220v还是20v锂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