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拆12V6A/24V3A七段多功能充电器

楼主(2022-05-20):
疫情原因车开的不多,寻觅一款修复充电器。国产外贸货,全英文。到货使用即拆。
长这个样子滴,foxsur,东莞富可思电子。代工贴牌货,具体下文详说。
最大电流12V 6A,24V 3A。七段式充电,支持锂电、铅酸、磷酸铁锂电池,带修复功能。
未接电瓶上电,屏幕显示off。mode键调整模式,触摸开关。
支持100-240V宽电压。
拆完螺丝再拆两侧黑色卡扣盖子。
初见庐山真面目。排线连接降压电路和控制板、屏幕。
主板,稍显简单,该有的都有。
金凤电子?!什么鬼!
度娘之——安徽天长金凤电子厂,跟论坛拆的多的徽农牌一个妈。
感情foxsur也是外贸贴牌货!
安规电容和电解电容。
8N65 MOS管。
817光耦。偷工减料Y电容。
2383三极管。电容XED
7812稳压管。
KBP310整流桥。
20200CT二极管
EMI部分。VR1缺的应该是个压敏电阻吧?或者可调电阻?求解。
MF72负温度系数电阻。
103 1KV哆啦A梦
反面
NCE 6020AK场效应管
LM358运放

楼主:
继续。
核心部分,控制电路。
右下角有不同方案的刷机指示。
正面这个样子,显示屏、MCU。
74HC959D,IC计数器寄存器,液晶屏控制电路?
MS51FB9AE,MCU,MS51FB9AE 带有 flash 的增强型 8 位 8051 内核微控制器(1 T 工作模式),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支持电压工作范围 2.4 V 至 5.5 V,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 至 105 ℃,并且包含 16 K 字节的 Flash 以及一个额外 1 K 字节片上辅助 RAM ( XRAM ),备有丰富的外设,如 18 个通用 I / O、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2 组 UART、1 组 SPI、1 组 I²C、6*16-bit 路 PWM 及 8 路 12 位 ADC等。提供 TSSOP20 封装。
HK 1621B,LCD驱动芯片。
6016C,触摸感应IC,MODE键的控制部分。
左上脚一排贴片,倒数第二个RTB,贴片NTC,充电器内部温度应该就是它判断的。
但紧挨着有个RTA空焊盘,又cost down了?
散热风扇
铁夹子,镀铜也省了。
支持锂电池、铅酸、磷酸铁锂、AGM、EFB、胶体电瓶、水电瓶、深度放电电瓶。
温度、电压、电流、PUL脉冲修复、off待机
7段程序。
1.脱硫。仅为汽车电瓶模式设计。
2.软启动充电。
3.恒流模式最大速度充电
4.吸收充电,恒压
5.测试
6.重新调整充电
7.浮充、保持。
说明书,英文。
上车,开工。不接AC,也能开机,显示电池电压。
但是mode键无法工作,选不了模式。只有插上ACmode键才能工作,选择模式。
充电中,DES脱硫。充电中显示屏来回切换,显示充电电流、电压、充电器内部温度。
当内部温度高于28度,进入夏季模式,屏幕显示太阳标,降低充电电压避免过充。低于10度,进入冬季模式,升高电压,防止充电不足。
TST测试,充满后大约测试10分钟。
FUL,电瓶充满,充电完成。
充满后拔掉AC,显示屏显示电瓶电压,经测量有0.3V正误差。
发现和坛友拆这个徽农的电路基本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814

7段充电分析见坛友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09-1-1.html

网友A:
脱硫是什么原理

网友:
看起来很花俏,实用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硫是什么原理

从图示可以看出用的是小电流、低电压脉冲充电。

网友:
帖子很好,拍得很详细。天长盛产充电器,该充电器无特别之处,只是用单片机控制实现了适应给多种电池充电。

网友:
看上去做工很好的

网友B: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一个和这个很像的充电器,充锂电池爆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一个和这个很像的充电器,充锂电池爆炸了

这种情况有充电器的原因,也有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EMI部分。PCB上标VR1的应该是个压敏电阻。再看一下反面的铜箔更加确定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VR通常不会只设2只脚,否则一旦接触不良后果不可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I部分。PCB上标VR1的应该是个压敏电阻。再看一下反面的铜箔更加确定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VR通常不会只 ...

受教了+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