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系列机顶盒ttl备份和线刷 图文版(个人原创)

楼主(2022-05-20):
海思系列机顶盒固件备份和线刷

声明:此教程为本人亲自刷机并截图制作,有些叙述可能有些啰嗦和不严谨,此教程面向的对象为有刷机线对海思盒子的刷机接口有清晰认识的网友本人自动默认大家对海思盒子的结构和刷机线使用方法都熟悉。

那么下面就开始了。

首先确保 海思盒子和电脑在同一网段,刷机线驱动正确安装,找到海思盒子的刷机接口,能在终端内看见盒子信息,终端可以和海思盒子交互通讯(输入字符终端有反应),并且下载安装好海思刷机工具HiTool,能正常运行,并且支持盒子的CPU

先讲固件的备份备

打开hitool 再打开 HiBrun (图中HiBrun中的串口和网络参数为示例,以个人机器参数为准)

下面 就是图了 (红字写的有些啰嗦,大家将就着看)

1

2

3(制作疏漏,网络配置部分参见图7)先填写表格内容

4  确保网络畅通

5  耐性等待,出去抽根烟轻松一下

6 备份成功,按软件提示操作 (XML文件和下载的固件保存在一个文件内,文件夹内可能会有很多文件名相同后缀带数字的文件(固件分段下载的产物),可以删除,只留最大的那个同名文件

###至此整机固件备份完成#########

线刷固件

7 耐性等待,出去抽根烟,轻松一下

更正 网上下载线刷包,如提示缺少文件,不需要管它,直接确定

#####顺便演示下刷和FASTBOOT机器不匹配文件

8

9

10 总结 线刷是最安全的刷机方法,也是校验强刷包内FASTBOOT 文件的最安全方法

好了,海思机顶盒线刷教程就到这里,至于高安盒子,我手头没有,没法研究,所以教程就无能为力了。

下一个教程就是 制作从原机固件或者强刷引导文件中提取正确的板型配置文件,并且写入到让你的盒子变砖的强刷包里,让强刷包不在成为变砖包。

网友A:
海思的机顶盒这么麻烦,我的网络机顶盒只要带电短接,然后接电脑,打开刷机工具,点开始。然后点一根烟,吸完后。机顶盒刷好了。然后接电视升级里面的软件,就ok啦。楼主刷机需要两根烟,我只需要一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机顶盒这么麻烦,我的网络机顶盒只要带电短接,然后接电脑,打开刷机工具,点开始。然后点一根烟,吸 ...

海思初次设置比较麻烦,二次刷机打开软件(盒子)接通电源就自动刷机,短接都不用

网友:
大佬,Hi Tool终端窗口没有显示分区表,我是小白一个,求赐教。

网友:
再来顶下楼主,确实可以,一直想入门编译,如果能发布下编译的过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必需要顶起的,,楼主用心了!!

网友:
什么版本的海兔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起码知道如何刷回来了

网友:
Nand的怎么刷,有备份文件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22-07-17):
非常感谢非常完美

网友B:
大佬怎么看带有CA加密引导的,每次刷引导就出现需要程序员输入指令

网友:
退网余了个盒子,现在也认证不了,准备刷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怎么看带有CA加密引导的,每次刷引导就出现需要程序员输入指令

我有个四川电信创维E900S高安的盒子,已经变砖,需要找原版的固件才能线刷回来。由于是高安,所以刷机时Hitool会要求同时提供programmer.bin,网上到处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兆能Z83的(芯片也是海思3798V100CA),线刷时显示不匹配版型。

网友:
感谢分享,精品文章!海思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怎么高兴怎么玩

网友(2022-08-26):
固件是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