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Kindle PaperWhite 3 刷机+扩容32GB+改无线充电

楼主(2022-05-20):
手里有个 2015 年买的 Kindle Paperwhite 3,看完的书没几本,主要用来『盖泡面』了。前段时间掏出来给它充了个电,顺便试着给它越了个狱。一不小心给系统搞得有点儿问题,卡死在一棵大树的 Logo 上。索性试着给它更换个更大容量的存储。因为基础不扎实,中间踩了很多坑,eMMC 拆焊 20 多次。不过好在最终还是搞定了,记录一下,供后来者参考。

(焊盘被干掉了一堆点,幸好都是空点)

插播一点 eMMC 的小知识
eMMC 标准中,将内部的 Flash Memory 划分为 4 类区域,最多可以支持 8 个硬件分区,如下图所示:

一般情况下,Boot Area Partitions 和 RPMB Partition 的容量大小通常都为 4MB,部分芯片厂家也会提供配置的机会。General Purpose Partitions (GPP) 则在出厂时默认不被支持,即不存在这些分区,需要用户主动使能,并配置其所要使用的 GPP 的容量大小,GPP 的数量可以为 1 - 4 个,各个 GPP 的容量大小可以不一样。User Data Area (UDA) 的容量大小则为总容量大小减去其他分区所占用的容量。

eMMC 的每一个硬件分区的存储空间都是独立编址的,即访问地址为 0 - partition size。具体的数据读写操作实际访问哪一个硬件分区,是由 eMMC 的 Extended CSD register 的 PARTITION_CONFIG Field 中 的 Bit[2:0]: PARTITION_ACCESS 决定的,用户可以通过配置 PARTITION_ACCESS 来切换硬件分区的访问。也就是说,用户在访问特定的分区前,需要先发送命令,配置 PARTITION_ACCESS,然后再发送相关的数据访问请求。

Kindle 自带的 4GB eMMC 芯片型号是 THGBMBG5D1KBAIT,为 eMMC 5.0 标准。Boot Area Partitions 大小都是 2MB,用于存储 bootloader。

如下图这种,使用 AU6438SN 转接 eMMC 的优盘主控板,只能读取 eMMC 中的 User Data Area,无法读取 boot 分区,也没法操作 boot 分区!

备份

刚开始,我就是使用这种转接板对原有的 eMMC 进行备份,再恢复到新的 eMMC 上,但是刷入 u-boot 失败,也无法正确读取 NVRAM,错误日志如下:
Board: Unknown
Boot Reason: [ POR ]
Boot Device: NAND
Board Id:
S/N:
I2C:   ready
Invalid board id!  Can't determine system type for RAM init.. bailing!
DRAM:   0 kB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Warning: fail to get ext csd for MMC!
idme_get_var ERROR: couldn't switch to boot partition
POST done in 0 ms
Warning: fail to get ext csd for MMC!
idme_get_var ERROR: couldn't switch to boot partition
Battery voltage: 3995 mV

一度怀疑是 eMMC 质量/版本/厂商/写入姿势的问题,更换了 eMMC 4.5 的芯片,多次重试也不行。之后去了解了 eMMC 的规范才知道 boot 分区用这种方式不能读取和写入。找到了问题那就继续找解决方案,通过转接的方式不可行,必须得让系统识别为 mmc 设备。我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件吃灰神器:树莓派上。

首先掏出来树莓派 3B,它有两套 sd 接口,一套 sd0,连接 tf 卡槽。另一套在 GPIO 里,在 ALT3 下,GPIO 22-27 就是 SDIO 的几个 pin。然而,在 manjaro Linux 下每次尝试将 GPIO 23 切换到 ALT3,都会卡死整个系统。不得不放弃。

再掏出来树莓派 4B(差生文具多..),树莓派 4 支持从 USB 设备启动,所以之前我就给它装了个 SM2258H 的 U 盘,tf 接口自然就空闲下来了。直接飞线连接,成功访问到 eMMC 的 boot 分区!

接线图如下:

来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2561

执行如下命令备份所有分区内容:
sudo dd if=/dev/mmcblk0 of=kpw3_backup_mmc.img bs=1M
sudo dd if=/dev/mmcblk0boot0 of=boot0.img
sudo dd if=/dev/mmcblk0boot1 of=boot1.img

恢复

因为我有备份,所以就直接用备份干了。如果是因为 eMMC 损坏需要更换芯片,需要编译 u-boot,修正 NVRAM 变量等,具体可以参照参考文档 10、11。
恢复和备份差不多,还是用 dd, 命令如下:
sudo dd if=kpw3_backup_mmc.img of=/dev/mmcblk0 bs=1M && sync

# mmc 的 boot 分区在 Linux 下默认是只读的,要写入需要先改成 rw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dd if=boot0.img  of=/dev/mmcblk0boot0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1/force_ro
dd if=boot1.img  of=/dev/mmcblk0boot1

之后,还要指定启动分区,修改 eMMC 启动分区需要安装 mmc-utils,之后执行 sudo mmc bootpart enable 1 1 /dev/mmcblk0 来指定从第1个 boot 分区启动。
然后可以执行 sudo mmc extcsd read /dev/mmcblk0 读取 extcsd 信息,修改成功会有如下信息:
Boot configuration bytes [PARTITION_CONFIG: 0x48]
Boot Partition 1 enabled
No access to boot partition

然后把 eMMC 干回去,升级就算完成了..
一半

因为用户分区是直接从之前的 4G eMMC 恢复的,虽然新的 eMMC 是 32GB 的,但是分区表里用户分区还是只有之前的 3GB,在使用之前还需要修正一下分区表。主要过程是进入 Kindle 的 diag 模式,获取 root shell,这个部分参考下边的 越狱 部分。获取 shell 后,使用 fdisk /dev/mmcblk0 对磁盘分区进行操作。
  • fdisk -l,获取 mmcblk0p4 的起始位置,我这里是 19521。
  • fdisk /dev/mmcblk0, d 删除第4个分区。
  • n 创建新分区,起始位置 19521,大小默认全部。
  • c 修改分区标识,选择 b(vfat)
  • w 保存修改

之后重启,正常加载 kernel,当出现 Press [ENTER] for recovery menu... 时,按下回车键,进入 Recovery 模式。此时会有几个菜单选项(倒计时 10s 正常 boot,可以一直按回车键保持):
3. Load MMC0 over USB storage
4. Erase MMC0
I. Initialize Partition Table (fdisk) and format FAT
O. Format and overwrite FAT partition
E. Export FAT partition
U. 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M. 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of second MMC port
D. dmesg / kernel printk ring buffer.
Q. quit

输入 I 初始化分区表,格式化用户分区;输入 E 挂载为存储设备,连接 PC,把从 Kindle E-Reader Software Updates - Amazon Customer Service 下载的系统文件放入根目录。完成后弹出设备,输入 U 更新系统。更新完成后,设备就进入可用状态,可以正常使用了。接下来就是完成之前未竟的事业,给它越狱。

越狱

Kindle PaperWhite 3 可以直接通过 TTL 接口获取 root 权限,所以可以不关心是什么版本的系统。不过如果不想拆机或者是 KPW4 以上的没有 TTL 接口的机型,可以参考:Tutorial WatchThis - Software Jailbreak for any Kindle <= 5.14.2 - MobileRead Forums 来越狱。Kindle PaperWhite 3 的 TTL 测试点如下图:

注意需要使用 1.8V 电平的 USB-TTL,3.3V 不可用。
越狱大致步骤如下:
  • 连接 TTL,重启 Kindle
  • 在u-boot 启动阶段,提示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倒计时结束前,按下任意键终端 u-boot 启动过程,进入 u-boot 命令行
  • 执行 bootm 0xE41000 进入诊断模式。(也可以 idme bootmode diags, 不过这个方法效果是持久的,需要再次进入 u-boot 命令行执行 idme bootmode 才能恢复正常启动)
  • 在诊断模式参考中,点选 Reboot or Disable Diags, 在之后的菜单中点选 Exit to login prompt,TTL 会提示登录,用户名 root, 密码使用如下 Python 代码计算得到:(序列号在 TTL 日志中可以获得)
    1. import hashlib
    2. print("fiona%s"%hashlib.md5("序列号(无空格)\n".encode('utf-8')).hexdigest()[13:16])

  • 登录后,执行如下命令,移除 root 用户密码
    1. mkdir /tmp/mnt
    2. mount /dev/mmcblk0p1 /tmp/mnt
    3. vi /tmp/mnt/etc/passwd

  • 重启,正常启动系统后,在 TTL 终端按下回车会提示登录,输入用户名 root 回车即可。
  • Kindle 使用 USB 连接 PC,会自动挂载为存储设备。从参考文档 9 中下载 K5 KindleBreak JailBreak,将解压后的 jb.sh 等文件复制到 Kindle 根目录,TTL 执行 bash jb.sh,之后系统后自动重启,完成越狱。这一步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将一个 developer public key 内置到系统目录中,以使之后的插件和自定义软件可以正常运行。
  • 建议在 TTL 终端执行 passwd 为 root 用户新增/修改密码,不然之后 SSH 连接可能会有问题。至此,TTL 的使命完成。
  • 为了方便连接和管理 Kindle 文件,推荐安装 USBNetwork Hack 和 HTTP file server for KUAL,之后就可以通过网页管理文件,通过 USB 或者无线 SSH 登录到 Kindle 中。
  • 插件的安装方法见参考文档 9

无线充电

原材料是一个几毛钱的 iPhone 无线充电接收器:

小心撕开外表皮的两层塑封(也可以不撕或者保留背面的,直接贴在 Kindle 的后壳上)一共三个触点,分别是 GND、+5V 和 ID,分别接在 Kindle 的 MicroUSB 座上即可。成品如图:

测试可以和 USB 口同时使用,充满也可以正常截止。

补充一下,无线充的 ID pin 可以不用接,只连 +5V 和 GND即可。

另:扩容后貌似会导致无法登录 Kindle 账户
另2:如果没有之前的备份,自行编译 u-boot 恢复系统,会找不到 diags 的 kernel 和 系统分区,我做了备份:

https://pan.xnure.com/OneDrive/Others/KPW3/diags_uImage.img
https://pan.xnure.com/OneDrive/Others/KPW3/diags_sys.img

之后在 u-boot 终端里执行bist fastboot 进入fastboo 模式。

使用:https://github.com/TobiasWooldridge/Fastboot-Kindle 这里提供的 Kindle fastboot,执行:

fastboot -i 1949 flash diags_kernel diags_uImage.img
fastboot -i 1949 flash diags diags_sys.img

参考文档

网友:
厉害厉害,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A:
kindle放书不怎么占内存,一般epub的话,4G都可以放很多本,够看一年了。然而一般没人用它看PDF,让人看的焦虑。

网友:
楼主拿KPW看漫画么?

网友B:
改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换emmc加无线充电,如果有个编程器操作熟练过程会很快,大部分时间都折腾在拆装和读取boot,没有编程器会增加很多额外折腾时间,话说拆装20多遍掉这么多空点这板子都没鼓包质量也是不错,业余条件下折腾成功应该很有成就感~

网友:
膜拜大神,我的kpw3还在服役中

网友:
不明觉厉,膜拜大神

网友:
我的 kpw2 买回来也没看几本书,

网友:
这得看到天荒地老吧。

我原机3G不到的空间,长期使用不到300MB,有些不经典的看完就删了,只有收费的部分自己下载的输才留着,省得以后还要再发邮件。

网友:
厉害了 不是一般厉害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就像是论文一样的精彩

网友:
看见这么多飞线就知道这个帖子不简单。

网友:
曾经海淘了一个Kindle black,到手开机卡大树,美亚又给免费发了一台

网友:
不错,自己扩容

网友:
看txt的话还好,我是需要看扫描版pdf,一本就是150M左右,屏幕小的看着吃力,屏幕大的钱包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换emmc加无线充电,如果有个编程器操作熟练过程会很快,大部分时间都折腾在拆装和读 ...

嗯哪~就是基础知识不扎实,坑在了读 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dle放书不怎么占内存,一般epub的话,4G都可以放很多本,够看一年了。然而一般没人用它看PDF,让人看的 ...

"我可以不用,你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换emmc加无线充电,如果有个编程器操作熟练过程会很快,大部分时间都折腾在拆装和读 ...

其实对普通人不简单的
至少要熟悉嵌入式系统,linux操作,uboot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