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手机内存TF卡靠谱的修复工具

楼主(2022-05-20):
家里有许多用坏的,有问题的TF内存卡,扔了可惜.有没有行之有效的修复工具呢.在网上找了几种修复工具都不行,请各位高手们推荐好的方法及修复工具.在此先感谢大家.

网友A:
一般认为业余条件下只能修复一些引导区的错误及目录错误,对于0字节的文件以及供电极不通,断开的都无法修复。附件中有一个软件可修复引导错误。

网友:
有方法:
1.不包好坏,出售。
2.免费送。
3.扔掉。

网友:
用相机、手机格式化,不能通过的直接丢了吧。

网友:
我有一个32G的手机内存TF,几乎是新的,能格式化,但存储不多东西就报错。

网友:
tf还是不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业余条件下只能修复一些引导区的错误及目录错误,对于0字节的文件以及供电极不通,断开的都无法修 ...

谢了,下载,试试看

网友:
老老实实买存储大厂的产品,损坏几率少得多,即便坏了在保修期还可以换新。

网友:
格式化,通不过的扔,修复工具都是扯

网友:
我公司有128g SD卡坏的,不只有办法修复不?

网友(2022-12-27):
楼主的卡好多呢?丢掉可惜,不知哪有回收曾给他们(不希望再次销售)。

网友:
一个32G的,格式化,通不过,copy不进,但原copy进的读的出,最后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