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并升级古董E&E-4001B PS2键盘,内置转接板,并增加type-c热插拔。

楼主(2022-05-20):
路过废品站,看到这个键盘,配色很好看,是我喜欢的类型。手一摸,原来是薄膜的,线也被剪掉了,可惜。
不过这个配色真心喜欢,成色还巨新,还是花3元巨款拿下了。
回去拆开,4根线,里面的主控还是那种巨大的集成块的,隐隐约约感觉不是USB的定义,结合他的年代,应该是PS2接口。
某宝花红包白嫖了一个PS2转USB转接线,就是为了拆它的芯片,并进行内置。

可以看到键盘和鼠标的接口是分开的,有一个芯片,丝印PS2。万用表测量两个VCC 和GND是通的,其他两个触点不相通。

量好长度,重新焊接好转接线,加上TYEP-C母口。

看看芯片,网上没有查到资料,有E&E,intel,daewoo的logo

使用双面胶和热熔胶固定线材。接口处采用热熔胶,也是为了以后重新改造。

盖上橡胶碗,键盘膜,拧上后盖。

看看脚撑和接口,接口突出一块儿,对角线放置正好严丝合缝,后期再改吧,主要不想改动键盘结构。

最后看看成品图吧,功能都正常,没翻车。

还有一堆拆下来的线,收起来备用。

网友A:
古董键盘的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B:
这不是当年586电脑上标配的IBM键盘吗,以后开始键盘就千奇百怪什么样子颜色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键盘的做工还是很好的

确实,前壳内置钢板,后盖也是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当年586电脑上标配的IBM键盘吗,以后开始键盘就千奇百怪什么样子颜色都有了! ...

同款造型的看见过很多,这个的确好看。

网友C:
以前的键盘做工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键盘做工确实不错

非常趁手,键帽扎实

网友D:
古董键盘按键硬了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古董键盘按键硬了怎么破

键帽拆下来在轨道上加点润滑脂

网友E:
改的不错,键盘也很漂亮

网友F:
老键盘样子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键盘也很漂亮

准备带到办公室用段时间。

网友:
很复古 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键盘样子还可以。。。

确实很好看,准备买一套这种配色的键帽给机械键盘配上

网友:
3元巨款花 得值

网友:
我还保留几个多媒体键盘

楼主:
带到办公司绝对焦点

楼主:
是的,其他也没花钱

网友G:
转接卡从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接卡从哪儿买的?

马宝,6块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