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大锤!中国银行动态口令拆解

楼主(2022-05-20):
中国银行电子银行的动态口令,
由于是企业用的,所以需要两个配合使用。这两个是有效期到了,不能用,拆开。记得以前的是除了屏幕全部灌胶。现在怎么就放了一点用来固定电路板了,真是越来越节省成本了。最后得到CR2032电池一枚。

网友:
我都忘记了,领取来就没有使用过。

网友:
我的也是到期了,刚换的,免费换的

网友:
还没有拆,不过拆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A:
刚看成破解了,原来是拆解,要是破解就厉害了

网友:
大大的铁锤。

网友:
里面还搞电池?以为USB供电的。

网友B:
前些天看坛友说里面的晶振精度不错,可以留下

网友:
不用锤子不行吗,疼

网友:
拆了有什么有用的元件?

网友:
现在都停办了

网友:
拆除后发现没有什么可留用的

网友:
还得到晶振一枚,比一般电子表的要准确

网友:
我还有一个呢,还能用

网友:
钣金锤子,有故事的大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成破解了,原来是拆解,要是破解就厉害了

那楼主可以躺平了,每天吃公家饭。

网友:
即便有电,启用后两年也会过期!

网友:
这玩艺是靠内置高精度时钟来确保同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看坛友说里面的晶振精度不错,可以留下

毕竟要和网上的时间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