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吊扇调速器 并整理好电路图

楼主(2022-05-20):
闲来无事,拆解一网购小吊扇调速器,并整理好电路图

网友A:
这调速器,商品东西也是搭棚?

网友:
搭棚焊简单

网友:
是直流电的吧

网友:
跟这一比我买的可控硅简直是良心

网友:
可控硅,很简单的电路了

网友B:
应该是异步电机大吊扇调速器,可以用在网罩落地风扇。小吊扇和微风扇永磁爪极电机,可控硅调小后,电机声变大,然后不转。

网友C:
太简单了点吧。安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点吧。安全不

5v的usb小吊扇,安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异步电机大吊扇调速器,可以用在网罩落地风扇。小吊扇和微风扇永磁爪极电机,可控硅调小后,电机声变 ...

直流电机,usb口吊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调速器,商品东西也是搭棚?

买回来就这样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

网友D:
偷工减料了,配片电路板就正规了。

网友E:
这是把功率管当电阻用了?还不如直接用个合适的线绕电位器调速.

楼主:
忘了说了,该调速器有个外壳。

网友:
大吊扇调速器

网友F(2022-08-18):
引用 网友E:
这是把功率管当电阻用了?还不如直接用个合适的线绕电位器调速.

理论上应该用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应该用可控硅

可控硅不能应用于这种调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偷工减料了,配片电路板就正规了。

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那个三脚的是 N沟道 场效应管 ,不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