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数控电源加个壳

楼主(2022-05-20):
本想买个电源外壳,但是太贵了;1百多可以买我自己组装的电源配件了,所以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255*190*80 塑料壳体 ,
开关,
420w 48v电源,

5v 4*4风扇,
5v电源
wifi模块12f,自制价格低点

原机带的

网友:
可以把电源的上盖去掉,在箱体的底部开孔,两侧加强通风散热。

网友:
太好看了,真的很厉害

网友:
外壳是DIY的最大痛点,把原数控电源的外壳拆了,在新外壳上开孔更好看些,或者用铝板折一个。

网友A:
我是用半透明的做的,正好放进去。包括22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半透明的做的,正好放进去。包括220v电源

wⅰfⅰ模块起什么作用?

网友:
从性价比来讲不如买一台成品数控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