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够买的一款试电笔

楼主(2022-05-20):
先说优点:双头设计,方便工作携带。有感应功能,液晶窗口显示清晰。尾部氖泡设计,方便阳光下观察。
缺点:双头时间长了可能松动。感应测试零线也显示带电,但氖泡不亮。是可以分出零线火线的。还有就是不能弹出。客服说厂家为了加固所以取消了弹出功能。

网友A:
中规中矩  不知道扭力如何 普通电笔大部分无法受力

网友:
测电笔不必要强调扭力大,本身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
还可以呀,该有的功能都不少

网友B:
手柄够粗壮。

网友:
强强联手,珠联璧合,鱼和熊掌各取所需

网友C:
是不是块头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块头有点大

介绍说可以当螺丝刀。小了扭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够粗壮。

强劲扭力,粗才能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  不知道扭力如何 普通电笔大部分无法受力

比普通扭力大点,接个插头插座没问题。尾部氖泡方便观看。

网友:
我好几款液晶的全黑屏了,最后还是换回氖泡的。

网友:
很有才的一款测电笔

网友:
电笔只是验电的,扭力是个硬伤。

网友:
不错,接开关等电线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说可以当螺丝刀。小了扭力不够

这个当普通螺丝刀用的话寿命堪忧